[家电] 『X拆解』苏泊尔电磁炉C21-IA11T拆开清理。

楼主(2019-05-22):
『X拆解』苏泊尔电磁炉C21-IA11T拆开清理。
一天,厨师告诉我电磁炉不能用了。一听电磁炉,我就怕,因为修复后炸了好几次,烦都烦到了。后来上去一看,原来是按键没反应,就答应拿下来试试。
厨房用的设备,实在是。。。好油啊。。。

拆开里面也是油腻腻模式在无法接受。。

目测没有烧黑的情况

按键,貌似也正常。

细节未见明显异常。

只有脸盆,烧点开水煮一下,然后用牙刷加洗洁精。。。其余的丢上去给厨师自己煮了。

第二天晚上外壳拿过来了,细节没洗干净,做事不认真。。

洗后还是看不清芯片细节。

洗过之后,装起来明显好多了。

应该是好的铜盘

电源输入还带磁环,看来用料好啊。

我洗的主板

三大件,拆下来测了都没问题。

硕大的散热片,非人类装法,必须拆掉才能拆功率管和整流桥

大大的电感

另外一个电容

其余的元件。

散热风扇,还有风道口,保证不会吸油?

风道口

整体面板,胡乱用。。

感觉很折腾的感觉。

直接用老式电笔可以旋起来

电磁炉背面

超大功耗

铭牌。

温总说洗干净自然就可以用了。。然后就正常了。
完工。

网友:
偶是来看洗电磁炉的

网友A:
在风道口加个滤网会不会好些?

网友:
这是在翻新电磁炉

网友:
没洗干净,差评

网友B:
厨房的老油垢最不好清理了

网友C:
洗洗能修好了,牛啊。

我路由器电路板有点脏,洗了洗,电路板费了,因绿色的保护层下面进水了,电路断了,再也不敢洗了,可能电路板是纸做的吗?

网友:
帮厨师把面板铲干净撒

网友:
有一次看到一个别人扔了的电磁炉,上面布满了油垢,连个下手的地方都没有,我看了看忍住没有捡,实在是太脏太油了

网友:
用洗衣粉加热水比较好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风道口加个滤网会不会好些?

不好,首先进风量减少了,电磁炉容易过热,其次滤网一旦沾油很容易堵死,怕你用不了一个月就堵死了进风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厨房的老油垢最不好清理了

用火碱专治老油圬

网友:
謝謝分享  这玩意儿便宜的也用很多年没事儿。

网友:
没洗干净差评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C:
洗洗能修好了,牛啊。

我之前用95%的酒精泡铁壳路由器主板,后面网口发绿,电路板出现白色结晶,直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