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一妹子的KT猫计算器显示不全,斑马线没事儿,咬牙大法修好了。。。

楼主(2019-05-22):
一妹子用的计算器,山寨货,品味幼稚。。。。。。

不全

多高级的内在。。。

斑马线很新,没有开胶,质量可以。

多加一节电池,你妹的 显示的真清楚!!!

一节

另一节。。。。

好吧,手里没电池。 想起了旁门左道儿,牙咬大法~~
咦? 测电压也没提高啊。

还别说,牙咬大法真好使。。。  咬出了负载能力。。。。。。。。

妹子该换电池了~~~去吧。

完成。

网友:
我都是单AA升压3.3的用。原来的电压到3v就淡的看不清了。

网友:
这计算器也算可以了,不但有日期时间还附带闹铃,最主要可以进行12位运算(无聊数了数)

网友:
竟然是电池电压低的问题,偶还以为斑马纸开路了呢
等牙膏ing

网友:
咬牙大法真厉害

网友:
成天想着用单片机驱动这种显示屏,但是太麻烦了,需要C51单片机,专用的驱动芯片,理论一大堆(交流驱动,C语言程序或汇编程序),唉,看看人家的牛屎芯片真厉害,一片都管了,高科技太厉害。

网友:
咬牙大法好!!!

网友:
牙好肯定胃口很好,吃得胖胖

网友:
用的电池是被咬过么?

网友:
看着像是用门牙咬的啊

网友:
既然咬过电压没变化,那会不会还是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回想起以前给妹子借过一个gameboy,里面装的是充电电池,还回来,电池上都是牙印。

网友:
这个方法我用过,小时候玩俄罗斯方块那种游戏机,电池没电了就用牙咬一咬,又能玩一段时间

网友:
以前随身听都是这样榨干电池的最后一点电的。
好亲切的办法。哈

网友:
牙咬法,好新奇的技术,长见识了。

网友:
品味什么的可不好乱说,
论坛里还是有妹子滴

网友:
对妹子不能太抠门

网友:
我以为咬 斑马线和 液晶的连接位 呢

网友:
太逗乐,小时候四驱车电池没电确实会咬一咬

网友:
我去,你这一咬,电池出现痕迹,妹子没看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