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4;原装索尼电芯拆解,一股刺激性苹果味儿,请勿模仿!请勿模仿!

楼主(2019-05-22):
小米4的原装索尼芯,没用几年,总关机等情况。之前有拆解换电池帖。

放电到这样

没看出哪异常,还是老化了吧。

一股刺鼻的苹果味儿。。。。。。

味道越来越大,赶紧扔了。。。。。。。

大概20褶

十多分钟后,氧化反应这样了。。。。。

完成。

网友A:
看来18650的配方不一样,有味但不刺激

网友B:
拆电池就算是没电的还是挺危险的,最好做好防护工作

网友:
恭喜得到一张纯铜薄膜

网友:
铜片拆下来了么?多攒点卖钱

网友:
听说这气味有毒,楼主吸了多少?

网友:
那张铜箔上的黑色物质,泡稀盐酸里就能脱落,醋酸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
锂电池的电解质是有机溶剂一类的,很容易起火,所以就算没电的也比较危险。
如果是正品索尼电芯,好处是坏掉了不容易怀孕,很多国产电池一旦过放就怀孕,会把屏幕或主板顶变形。

网友:
其实有没有科学家给个配方在溶液里面泡一泡恢复容量的?

网友:
苹果现在不便宜啊,楼主且拆且珍惜,喜闻乐见!

网友:
索尼的应该很耐操的 我一台4s用到现在没换电池 前几个月我手贱弄坏了 不读手机卡了

网友:
真的彻底啊,听说容易着火

网友:
扔水里看怎么样

网友:
以前手里有一块充满电的锂电从高处落下去掉在地面上一个装饰用品的尖刺上,几秒内就冒烟起火了,幸好办公室不远处就有一瓶干粉灭火器,当时那场面可壮观了,现在很多电动车主把电池拎到家里充电,晚上无人看护的情况下是真挺危险的

网友:
我以前的N4s电池只是弄漏后封住继续用,等备用的兼容电池到了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18650的配方不一样,有味但不刺激

据说锂离子电池和锂离子聚合物电池不一样,三丧boom的就是前者

网友:
吓掉牙了,嗷嗷啊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电池就算是没电的还是挺危险的,最好做好防护工作

这块电池好像是有电的,最后的图片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电池好像是有电的,最后的图片有反应了。

放电到3V一下了,总放不干净。 肯定不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