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罗技M185无线鼠标并更换微动

楼主(2019-05-22):
这个鼠标是老哥送的,全新的,我不玩游戏,平时用的不多,到现在用了三个月左右左键开始l单击变双击了,这质量没谁了,网上下单的欧姆龙微动刚刚到货,赶紧给换了,要不没法用了,少废话上图:

比较小巧

产品信息,不带优联技术的低端产品

原装电池都没用完微动就挂了。。。

电池仓内部一颗螺丝拧下来就能打开

上盖,没啥好拆的

就这个左键挂了

一个晶振

主板两个卡扣固定,主板全貌

主板背面,光路部分

芯片特写

刚到的微动,还热乎,送的锉刀是修整引脚用的?

说是日本原产,好几大洋一个!!!不知真假。

引脚不吸。

换后效果,都是通用的也不用修整引脚。

用了助焊剂焊接效果确实不错,感觉流动性浸润性更好了。

这是换下来的微动触点。
这个鼠标板子做工还真不错,只可惜关键的微动性能太差,希望是个例,新换的微动手感略软,声音小,不清脆真伪不会分辨,希望能用住就好。

谢谢观赏!

网友A:
不带滚轮左右键的罗技鼠标是没有灵魂的。

网友B:
锉子是拿来锉灰点的  因为比正常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锉子是拿来锉灰点的  因为比正常略高

学习了!不过这个直接按上没发现异样。

网友C:
罗技最便宜的无线鼠标型号,只是体积太小了(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技最便宜的无线鼠标型号,只是体积太小了(个人观点)

这个还飘。。。关键是。,垂直飘

网友:
买罗技必备的技能就是换微动……

网友D:
电池和右边微动本来就可以竖着放,非要弄成斜的,看着别扭

网友(2019-12-01):
看这个微动的做工,看起来不像是真的,塑料件还不如我买的凯华的微动。大品牌的塑料件没这么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滚轮左右键的罗技鼠标是没有灵魂的。

mx master中间不带左右滚动,除了表格里面需要左右移动外,其他地方用不到。

网友E(2020-09-17):
微动中的弹片是分体式的么,,,要拆开看到才知道是不是日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动中的弹片是分体式的么,,,要拆开看到才知道是不是日产的

这个微动不便宜,坏了再拆开看看吧

网友(2022-11-28):
换下来的凯华的微动,看触点和簧片做工应该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池和右边微动本来就可以竖着放,非要弄成斜的,看着别扭

弄成斜的,是不是利用电池的重量,避免鼠标往一边偏????就是让整体鼠标平衡

网友:
我现在都不换了,拆开刮刮触点继续用。
弹片重新安装一般会变软,声音不清脆,倒是有点静音效果。

网友:
若干年前买了一堆全新拆机欧姆龙微动,到现在还没用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弄成斜的,是不是利用电池的重量,避免鼠标往一边偏????就是让整体鼠标平衡 ...

微动那点重量不影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动那点重量不影响平衡

说的是电池啊,电池直着放,是放左侧还是右侧??还是中间???位置有限,放中间不好处理,放左右侧,不管那一侧,都会偏向一侧……理解???人工学,别小看一节5号电池的重量……

网友:
买个7号转5号的桶子,重量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2023-11-06):
拆这个三脚微动有什么好技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