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沟道mos 驱动led方案

楼主(2019-05-22):
之前用ne555做爆闪, ne555驱动一个N沟道mos实现带动12v灯带爆闪,这是坛友给的驱动电路,
验证完全可行,然后用单片机做呼吸灯电路,直接按这个电路驱动也可以实现,mos是A6SHB

但是这个mos是正极常通。控制负极,然后现在电路原因 必须控制正极了,大学电路后期也没学,对驱动电路不懂,搜索百度应该需要p沟道mos,现在手里有AO3401,百度了个电路图 按照这个图电机位置接led灯

,发现ne555驱动灯带闪烁过快 以至于几乎就是常亮了 可以感觉出来再闪,但是频率太快几乎没有暗的过程了
用单片机呼吸控制的话,灯带常亮没有暗,一点呼吸效果没有,是驱动电压过高还是什么,请大神指点一下,最好给个电路图,就是控制led,不控制电机

ps 发现 就是pwm信号不给 led自己就亮了,也就是说这个mos我接12v就亮了  不能完全关断

网友A:
PMOS一般源极接Vin,10K电阻接在栅极和源极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一般源极接Vin,10K电阻接在栅极和源极之间

这期间百度了下 解决了,原来mos不变,在那个基础上加的这个pmos,那个10k属于上拉电阻吗

楼主:
这个电路来的灵感,还是没有基础,这是最基本的原理,基本功太差,我原电路倒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