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24伏电锤6812用电源测试各种电压下的空载电流

楼主(2019-05-22):
今天下午把手里几种松下电锤都用明伟电源改的可调电源测试了一遍所以我一一发布测试的结果,测试图片是12.6伏16.8伏21伏25.2伏电锤档和电钻档测试的空载电流。测试结果仅供参考,启动电流电流表瞬间显示都没超过30安,实际使用我6813用六串电池用的30安保护板也能正常工作。不用花大价钱买100安的板子,用二十块包邮的就行了。

网友:
结构优良,没有卡死,所以30a够了......
随着电压升高,电流也相应升高

网友:
这个电流表的显示速度跟不上,

网友A:
这个电源不错啊,电流大而且电压还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不错啊,电流大而且电压还可以调

这个电源也算是价格便宜功能多的一款电源了。主要它的抗过载能力不错。就是不知为什么风扇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也算是价格便宜功能多的一款电源了。主要它的抗过载能力不错。就是不知为什么风扇不转 ...

告知下型号看看,合适的话也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知下型号看看,合适的话也弄一个

咸鱼明伟350瓦电源改0-50伏可调。一搜一大把,别买那个最便宜80的那家,那家质量不行老板人品有问题,其他的一百一二基本也就给邮到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明伟350瓦电源改0-50伏可调。一搜一大把,别买那个最便宜80的那家,那家质量不行老板人品有问题,其 ...

谢谢,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