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台达ADP-75SB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阉割单级PFC电路

楼主(2019-05-22):
同事让我帮修的,我拖延了几天,后来他问我修好没,我说坏了几个元件,也不提配件钱的事儿。随后我说没啥修的价值,新的替代品20元左右就买到了,这时他也不说买新电源的事儿。一劲儿说电脑无法开机,里边资料弄不出来 。我说东西不值钱,要不我送你一个,kao,这家伙真接受了。madan的,还是修吧,让修的痕迹明显一点,反正一毛不拔的家伙,我来个阉割修法,最后还剩一个二极管

电源做工还是不错的

标称19V  3.95A

拆开后发现保险烧了,然后整流桥附近有短路

拆掉整流桥和保险后再测量

发现短路依然存在

后来怀疑可能是PFC电路的二极管短路

拆掉短路的二极管后,发现没有短路了

单独测量二极管,确实短路

测了一下开关MOS管,没有短路,看来其他电路基本没啥问题

干脆来个简易阉割,去掉单级PFC功能,两个二极管都摘掉,保险也用铜丝代替,要几A,有几A:titter:

通电测量电压19v 正常

加载测试,没问题

外壳就用胶带粘一下,证明我修过了

电流居然能上到5A

损坏的二极管就是图中的DBp或DBn之一。这种单级PFC电路貌似故障率挺高,以前也遇到过一次,也是把这部分功能阉割了。

网友:
保险用铜丝代替,估计一坏炸的壳都飞了

网友A:
刚刚5块买了个国行 东芝的 15伏5a SADP-75PB B,幸好前后线都齐,也不用修,也不用担心洋垃圾的辐射。可惜不能直接用在老机N410C(这机输入电压低于15伏会停止向电池充电)上,要剪头再接过。用了几天,觉得与19伏电源相比,屏幕偏暗,
不过发热没那么严重。本想买IBM16伏的。

网友:
这样的设计阉割了也能工作,?这操作6啊

网友B:
不就是多换个二极管的事吗

网友:
还有这种PFC拓扑?学习了。

网友:
换我的话直接送你折腾了,我去买个二手的,难得来来回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多换个二极管的事吗

这种贴片的高频大电流管,我没有

网友:
老大也会爆粗啊。这同事该鄙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刚5块买了个国行 东芝的 15伏5a,胜在前后线都齐,也不用修,可惜不能直接用在N410C上,要剪头再接过。
...

卧槽,你这接头的线也太丑了吧,就不能换根好看点的?

网友:
给我打10M币,不然我告诉你同事,说你糊弄他。

网友D:
让那个同事抠门,下回再坏,哼哼,直接烧主板,就不知道那货会不会找楼主麻烦

网友:
以前也喜欢老电源。

自从用了同步整流的电源后,再也不爱了。

同步整流的温度真的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那个同事抠门,下回再坏,哼哼,直接烧主板,就不知道那货会不会找楼主麻烦 ...

哈哈,我还忘了把那个PFC电感拆下来卖铜了

网友:
应该直接给他说修不好

网友:
大神级别操作。另外问一下我得1037u主板螃蟹的rtl8111e网卡不识别请问该如何排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这种也属于被动pfc补偿的一种,利用一次侧线圈抽头电抗滤波做功和电容滤波做功协同使电压电流相位偏移减小,负荷尽量接近阻性达到pfc补偿目的,但是输出纹波脉动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你这接头的线也太丑了吧,就不能换根好看点的?

手头没有更合适的,老家里还有,心急想试电源,先凑合着用吧

网友:
能力强啊,就是不提钱的事情

网友:
好样的,就该这样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