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久量电蚊拍不能啪了

楼主(2019-05-22):
加完水,冲电正常。开关灯等正常。就是不能啪了。用电笔试了下,网哪没电了,怎么修?没万用表~

楼主:
有大神教我怎么做没

网友A:
网上没电,是不是网上接头断了

网友:
十几块钱,买一个新的算了。旧的修好了也不耐用,我试过了,才敢这么说的。

网友:
看振荡管有没有工作,没有的话可能坏了,次级整流管和那个高压CBB电容也有可能损坏,还有次级匝间短路等,反正就那么几个零件很好修。

网友:
没表玩啥不顺。弄一个。

网友:
对于业余玩儿家.有表没件也是白说

网友:
按钮开关,会有接触不良的,蓄电池换个手机电池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
找个18650电池接上试试,这种应该是铅酸电池,很容易坏也

网友B:
楼主,是那个三极管损坏了,好像是D965,你要是想修只能买管子回来,还有那个CBB升压电容有可能出问题。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没电,是不是网上接头断了

接头线都好的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那个三极管损坏了,好像是D965,你要是想修只能买管子回来,还有那个CBB升压电容有可能出问题。最 ...

如果能指出来是哪个。我一个个找零件拆来换

网友C:
没有万用表还是别修了

网友(2019-09-12):
铅蓄电池能不能直接用手机电池或18650电池代替?不改动电路板

网友(2020-02-03):
先买个万用表吧。

网友:
你没表,我有表也玩不来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C:
没有万用表还是别修了

有了表他一样修不来

网友:
什么配件都没修什么啊

网友:
轻触开关看看

网友:
没有万用表估计也不会有电烙铁、锡线等,还是备齐工具再开工吧,就算是简单的问题也需要这些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