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65元撸的绿联苹果6s电池高容版。救活两台手机

楼主(2019-05-22):
苹果电池,日常垃圾。。。

准备材料。

65元的电池。

2000多的大容量版。

打开第1层就是电池。

第2层是工具大礼包。。。。

先看看白色手机电池性能状况。不行了。有时候重度使用用着用着就突然黑屏了。正常使用刷微信看股票估计半天。不过平时也就打打电话用一天还是可以。

菊部打开

忘了这个手机是没拆过的。。。。。用指甲挖半天挖不开。

打开了。全部原装配件。

拆电池。用个重的东西压住手机。把电池底下的胶拿出来。

拉出来一条,拉的时候很长。完了之后缩成一团

两边都有。

电池可以拿出来。

此时此刻来个电话。。。。。。。

拆掉压住电池的盖子

电池抠下来。电话问题也解决了。

对比一下新电池。

新的厚了一点点。毕竟容量加大了。

新电池外面的膜不知道要不要撕。。。不管了,撕了它。

这个胶随便贴.....有些人可能会在意它正反面。不过这个手机是第1次拆,也是最后一次拆。再坏就不要。

贴上去。

可以准备测试。

开机。

出厂还有一半的电。锂电池半电储存最好的

电池健康状况转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白色手机完事了。满血复活。

找出一个黑色的。平时用来放在厕所连蓝牙音箱放音乐的。

这个电池几乎是报废状况。剩下58左右健康。。。待机都半天就没了。

这个电池以前拆过的。想自己找个电芯换。没找到合适的,也就没管他了。

拿出刚刚白色手机拆下来的。用来放音乐还是绰绰有余的。

装上去

开机。

电池健康状况也是转不出来。。。。

开始放音乐浪费电。

黑色手机也完事了。

后续:

用了一会之后才发现电池状况又出来了。还可以用,没毛病。

没了

网友A: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6s不值钱啊

网友:
技术好厉害,我绿联电池好像不错。

网友:
就看到重物够厉害的。

网友:
现在摊上苹果4、5,才卖150,不知有没有升级

网友:
那太值了,比原装便宜

网友:
我是前几天刚给华为的手机换了电池,想着说不定以后还会换,就胶也没有沾。

网友:
"用了一会之后才发现电池状况又出来了。还可以用,没毛病。"

换了新电池,要搜集电池数据,然后才能显示电池状况.所以一开始是没有的.

网友:
这苹果拿去当蓝牙播放器。。。额。。奢侈

网友:
以掉电速度来平估电池性能?

网友B:
电源ic漏电 ,市面上低于一百的电池都过不了大系统

网友:
不关机就拆?楼主真是大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ic漏电 ,市面上低于一百的电池都过不了大系统

什么意思?请扫盲。

网友:
还没有玩过6S. 楼主手里有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