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25Q64.W这个BIOS 他是要用1.8V 但我的ARM开发板和CH341A都只有5V和3.3V

楼主(2019-05-22):
怎么办?
淘宝整一个降压模块?
万用表量了一下的确是1.8V
状况就是在ARM开发板上用SPI接口直接连BIOS
能读取ROM 但不能写入

看起来还没烧 至少可以量电压
烧录夹搞到板子上时用的3.3V 不会把cpu烧了吧……

网友A:
是不是写保护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写保护脚的问题?

WP和HOLD都连到3.3V上了
还是写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P和HOLD都连到3.3V上了
还是写不了

那就换一片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一片试试呗

网上有类似的回报 我想等我的电平转换模块到了在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类似的回报 我想等我的电平转换模块到了在整一下

你还没降压吗?我以为你已经降压了,那肯定要降压了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降压吗?我以为你已经降压了,那肯定要降压了才能用的

主题里说了测得1.8V
但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
电平转换模块还没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题里说了测得1.8V
但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
电平转换模块还没发货…… ...

串几个二级管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题里说了测得1.8V
但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
电平转换模块还没发货…… ...

也可以从别的板子上引过来1.8V的,别接地线就行,我上次写1.8V的片子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从别的板子上引过来1.8V的,别接地线就行,我上次写1.8V的片子就是这么干的 ...

问题是我没有1.8V……
唯一的1.8V是已经要刷BIOS的平板……
给平板连上电池 然后接SPI 果不其然刷不了

楼主(2019-06-25):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从别的板子上引过来1.8V的,别接地线就行,我上次写1.8V的片子就是这么干的 ...

转换器到手了
然而也用不了
接上就直接不能用
不过又买了个ch341a
于是就只用转换器输出供电
和直接3.3v一样
能读 但是写 校验报错
顺便借了tl866cs
结论差不多
体验就是tl866cs也慢…
采光条件还行的情况下看了一下flash的型号
w25q64fwsig
向某个diy编程器的老板确认了一下
他说w25q64fw至少是必须逻辑电平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器到手了
然而也用不了
接上就直接不能用

买个5V转3V的逻辑电平转换板试试,或者直接在数据和时钟线上加3V稳压管,你没试过直接换芯片行不行吗?我的那个直接就电压接到3.3V就能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5V转3V的逻辑电平转换板试试,或者直接在数据和时钟线上加3V稳压管,你没试过直接换芯片行不行吗?我 ...

似乎BIOS做了otp
换芯片怕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5V转3V的逻辑电平转换板试试,或者直接在数据和时钟线上加3V稳压管,你没试过直接换芯片行不行吗?我 ...

搞不好现在是烧坏了BIOS
上了1.8v的逻辑电平转换器之后
能刷校验也OK
但是不能开机
似乎烧了我一个ch341…
另外一个ch341接逻辑电平转换器就不能用了
3.3读id每次都会变
不知道是两个ch341都坏了还是BIOS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不好现在是烧坏了BIOS
上了1.8v的逻辑电平转换器之后
能刷校验也OK

能刷能校验应该没坏啊,估计还是你没刷好,擦除过吗?要全擦除一遍再写的。另外型号容量选择都对吗?

网友A:
再不行就换片芯片上去,OTP也是做在程序里的,和存储芯片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刷能校验应该没坏啊,估计还是你没刷好,擦除过吗?要全擦除一遍再写的。另外型号容量选择都对吗? ...

擦过的
只是说本来这平板就是压根吃灰到没法用
打算弄个usb3.0hub和硬盘盒做nas
z8700的usb3.0跑满双千兆(写磁盘和网络读取)我觉得很悬
假如真是坏到没法子(毕竟我tm接反并且短路过)cpu挂了之类的
那也就让这平板随风而去吧…
至少w25q64fw刷写确实要逻辑电平转换这点被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就换片芯片上去,OTP也是做在程序里的,和存储芯片问题应该不大

估计是这条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过的
只是说本来这平板就是压根吃灰到没法用
打算弄个usb3.0hub和硬盘盒做nas

Z8700你如果用原来的WIFI做NAS就算了,那个信号实在不行,用外置或者有线还有戏,先换片BIOS芯片上去试试看再说吧,CPU没那么容易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8700你如果用原来的WIFI做NAS就算了,那个信号实在不行,用外置或者有线还有戏,先换片BIOS芯片上去试试 ...

wifi确实不行
tm ping百度延迟200ms
还是在路由附近
我手机延迟都没那么高
带宽更不能看
USB不知道会不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