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一个养生浴盐保健包,广东的回潮天盐包滴水,拆开把盐包处理掉。

楼主(2019-05-22):
拆解一个养生浴盐保健包,广东的回潮天盐包滴水,拆开把盐包处理掉。
传说中的浴盐加热保健包。潮得滴水处理,看我处理你。
挑开线头,拉出里面的发热片。
这个是功能开关(45分钟定时)
功能面板,中间的是调温度,实际是调功率。
侧面的开关
这只八脚的螃蟹估计就是555芯片,负责定时功能的。
开关
滑动电阻调节功率

网友:
看来应该是可控硅调压的

网友:
俺也买过一个,控制器是数码管的,按键控制可以定时,调温(其实是调功率),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