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两个网络设备

楼主(2019-05-22):
两个古董,不知道是网关交换机还是路由器呢?
这个好像是3COM的

这个牌子不记得了,晚上太晚了,以后发帖子会好好的拍照,文字编辑

网友A:
面板上总不会连个 WAN 和 LAN 都不标吧。。。

网友:
暂时不打分,只猜一个好像是光猫?

网友B:
都是交换机,下边这个low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总不会连个 WAN 和 LAN 都不标吧。。。

产生朦胧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交换机,下边这个low不少!

确实都可以当交换机使用

网友C:
如果到我手里绝对是拆电源的命运 壳子扔一边以后diy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到我手里绝对是拆电源的命运 壳子扔一边以后diy用

我手上有好几个长虹机顶盒的电源,废品站拆机的,几百个新的被拆机,电池都还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都可以当交换机使用

本来就是交换机,也不是路由器,也不是光设备!就是一个交换机而已!

网友D:
第一个是3com的网管交换机,机器后部左侧是扩展模块接口,右侧是调试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交换机,也不是路由器,也不是光设备!就是一个交换机而已!

效果还不错,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3com的网管交换机,机器后部左侧是扩展模块接口,右侧是调试串口

哦,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