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款5000+瓦的开关电源,这材料用的的确是够足。

楼主(2019-05-22):
没事拆了一款5200瓦的开关电源,参数:输入220V,输出52V,104A,5200W。重量带外壳20KG第一部分,两个独立的空气开关,两个独立的成品EMI滤波器:

第二部分,同一块PCB上的两个EMI滤波电路,看起来共有四级X电容,一级共模电感以及压敏电阻Y电容等:

第三部分,看起来是整流滤波及开关变压电路部分,不过PWM好像不在这块PCB上,而是在下一级的控制管理板上。这部分也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模块在一个PCB上。主滤波电容是7个479uf的nippon chemicon电容,每个四脚,其中两脚是仅仅用来固定用的,

第四部分,就是前面说管理控制板:

最后的这部分估计是整流电路,一共有四个模块,我这里只拔下来其中的两个模块:

不过还有个可能就是PWM是跟这个整流模块在一起的。就是最左侧的这部分。因为太多电子灰尘,所以懒得每个部件都仔细拍照,等以后把灰尘清理干净再详细的拍照。

网友A: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都模块化了啊

网友B:
看输入输出,我有个大胆的猜测,基站电源

网友C:
用这个改个变频空调是不是有意思!

网友:
通信用的吧!4块12v电瓶的系统

网友:
用料真不错,不过功率也够大的。

网友:
6楼说的不错,基站电源,别处用不上。

网友D:
虽然功率很猛,但是设计为单相220V输入是败笔,电流和损耗都太大,固定布线也有受潮接触不良的过热隐患。如果用3相会好很多,而且滤波器和滤波电容都可以大幅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服务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输入输出,我有个大胆的猜测,基站电源

不是基站,是服务器电源,输出52V,10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改个变频空调是不是有意思!

请你出山帮忙给改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功率很猛,但是设计为单相220V输入是败笔,电流和损耗都太大,固定布线也有受潮接触不良的过热隐患。如 ...

这是受限于机房环境,一般的都是单相电源。
六模块,每个模块都是双路输入。至于受潮跟过热一般不用考虑,因为使用环境基本是都是20℃上下,相对湿度一般不超过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