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淘宝没有四路的1.8V逻辑电平转换器吗?

楼主(2019-05-22):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757
看起来成本很低的样子

但是淘宝上1.8V貌似只有八路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6#detail
TXS0108E还便宜点吗?

SPI的话 这个八路的我可以只插四路?

说起来 从实现上来讲
第一个方案简单明了的多吧?MOS和上拉电阻完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7629&page=2
这个是在弄SPI烧录器吧?
这么麻烦?
@pldjn

我看了一圈淘宝
转接座没有用最上面两种方案的
好像都是用单片机?
所以为什么?
单片机更便宜?

网友:
第一种是最佳方案,可以单用某1路或几路,转换1.8V也没问题的。

至于单片机,那就要LDO了,必然是为了实现其它功能而不仅是电平转换了

网友A:
TXS0108E当然可以只用四路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S0108E当然可以只用四路咯

我决定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S0108E当然可以只用四路咯

这玩意怎么接线
我把VccA和OE直接搭上了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怎么接线
我把VccA和OE直接搭上了也不能用

楼主:
我把VCCA和OE间整了个10K的上拉电阻
然而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