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耳洞有点痒,用两根拉铆钉做个实用的小东东!

楼主(2019-05-23):
今天上班,突然觉得耳洞有点痒。。。于是找棉签,不巧化妆包里的棉签都用光了。。。
找同事要也是问了两个女同事才有。。。这别扭。。。
下班的时候和同事去小逛了一下,顺便买了个掏儿勺。
卖家说是925银的,反正我不信。因为这玩意才卖9.9.。。

回到家打算把它挂到钥匙上,毕竟这么小,放包里不好找啊。
结果,挂到要是上居然比钥匙长了一截。好吧,我这强迫症啊!没救了。。。
正为这玩意闹心呢,无意中发现工具盒里散落的几个拉铆钉。
馊主意来了。。。

把拉铆钉分解开来。

带圆疙瘩这头用锤子砸扁,不就是个类似掏耳勺的形状么?

于是试着用锤子敲,还真敲扁了。

垫在钢轨上,继续敲,最终敲成这个样子。
(手指可不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哦!)

用锉刀处理下外形。

然后大概打磨一下,这形状差不多了,比较满意。

然后呢?需要在上面弄个小坑。这可咋办呢?太尖的东西砸一下没准直接砸透了。
想找个小钢珠垫在上面砸还没找到。
然后我就想到了另一个馊主意。。。
找个大一点的拉铆钉。

把这头打磨光滑,然后垫在上面敲。

敲了几次,成型了。还不错吧!

背面看看。

勺子做好了,该做手柄了。用拉铆钉的套。

先把钉套的圆边打磨成方形,原来的边太宽了。
其实直接磨成小一点的圆形也可以。

去毛刺,再用砂纸磨一下。

把挖耳勺插进去试一下,挺合适的。

在勺子杆根部用钳子夹出两道沟。

然后滴一滴3M CA40H。

再插回钉套里,用钳子夹一下,过一会就很牢固了。

到这,掏耳勺就基本成型了。不过还差个可以挂在钥匙环上的东西。
再找个拉铆钉。

弯了个环,钉太短,所以弯这个环废了好大劲。。。
主要是,左手处于半瘫状态。。。。

弯好以后去掉钉套。

再根据手柄内的长度截好适当的长短。

依然用钳子夹几个沟出来。

涂胶,然后插进去。再用钳子夹一下钉套。
这样,拉铆钉做的挖耳勺就做好了。
不过,发现手柄上下这两个钳子夹的印有点难看。。。

索性再多夹一些吧。搞成类似滚花的样子。。。还可以防滑~~~

成品出来喽!

看上去不算难看吧?

和刚买的那个对比一下,短了不少呢。

这样挂在钥匙上,真好和钥匙一样长!强迫症瞬间舒服了!

网友A:
把买的那个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买的那个退了吧。。。

放家里用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说真的,你应该随身带个急救包才是!
再不济,
钱包里常备创可贴总能办到吧,
哦,
忘了你是妹纸,
一般随身带包包的,那就能多点儿了,
包包里还是多放一些外伤用的东西吧,
你这闲不下来的,
已经没改了

网友:
过几天发现生锈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系列

网友:
MM,那个银质的留给我就行了,你另外再折腾几只抽钉的。。。。。

网友:
成品图看起来像那个啥,,,,大宝剑

网友:
手指骨裂了还能使锤子锉刀。。。。。

网友:
一只手也能折腾,厉害了

网友:
佩服你都能想得到

网友:
耳内毛太长怎么整?

网友:
@snowrose2000 “表妹”左手有伤也能这样神操作
自制掏耳神器不要和钥匙放一起,放口袋里易有细菌……掏耳朵易发炎
最好用沸腾开水烫一下 独立包装备用

网友:
赶紧掏出老子的万年钥匙包。。。。还好还好,没犯纠结症

网友:
今年最无聊的折腾,没有之一,哈哈哈

网友:
万能mm哈哈哈哈,铝质的放进耳朵应该不会像不锈钢一样冰冰凉

网友:
伤成这样还是闲不住厉害啊

网友:
知道MM电子玩的溜,不知道MM金属加工也如此娴熟,全才啊!

网友:
亮点是你这是用一边手D出来的,应该拍出手来。你还有钢轨,我是50大洋专门撸了个虎台钳,没有这玩意,你是怎么弯成的那个圈?我不相信这是你D的,除非你告诉我,3M CA40H是什么?我最近也跟铆钉干上了,那车载喇叭还没挑到合适的铆钉,剁手了一包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