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344战不动了?

楼主(2019-05-23):
得到台WVR450G V2,本想试试双线双拨的,不料只是测试我的100兆电信宽带后,CPU就占用100%了
带宽利用率也比K2P低了些,只是延迟略有一点点优势。难道真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样WVR4500的千兆和双WAN口意义何在?

虽然我这里无法单线双拨,但用AP桥接别人的5G,叠加效果还是有的

单连别人的5G,能稳跑11M/s(他的是千兆路由,光猫却是百兆)。单连我自己的宽带,能跑约18M/s。叠加在一起后,只能跑近200M。看来确实性能不行。

网友A:
百兆就吃到100%,这跟固件优化有关,换个固件试一试

网友:
把运存扩大一倍吧,速度快了cpu占用会小些,散热模块加上,,

网友B:
都这么快了还多播,我这宽带情何以堪,

网友:
刷op,开启sfe会好点,但还是弱,我的网件4300开迅雷在开网页困难,100m三拨,k2p就没问题,但高恪不开sfe也不行,现在软路由+4300做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就吃到100%,这跟固件优化有关,换个固件试一试

原厂固件已是最新版,除非换第三方试试。但原厂企业固件功能也不错,有点舍不得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快了还多播,我这宽带情何以堪,

这是本地电信给的速度,我这里也不能多拨。

网友:
我的TP3320也是9344的CPU,刷了OP后一直都很低的使用率,只是后来百兆宽带无法最大下载了才换下来,但一直都很稳定还不会发烫,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C:
网络的稳定才不会让人心情不好,,,

我也舍不得换,,无线接入打印机,,来个断流就麻烦大了

K2T,,K2P手上有几个,,,还是用着稳定的9344,不过比你的多个5G无线,,
电信100M,,实际给我们的要超过100m

100M只有在下载时才能体现

低功耗,,少发热,,高性能,,稳定的路由,,,可以推荐几款给我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络的稳定才不会让人心情不好,,,

我也舍不得换,,无线接入打印机,,来个断流就麻烦大了

不想换就加阁软路由,旧路由坐AP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想换就加阁软路由,旧路由坐AP好了

1、软路由的功耗大

2、软路由都是用别人的二手主板改,,7*24的稳定性一直让自己有点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软路由的功耗大

2、软路由都是用别人的二手主板改,,7*24的稳定性一直让自己有点怀疑

上专业工控主板,功耗控制的也还不错。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tl-wdr4310  自编译的openwrt固件,轻松200M。  依旧服役中。

网友:
6口千兆d525刷爱快作主路由,wvr458g作无线ap和8口交换机,大麦33d作5g的ap。7*24跑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