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教 空调室外机支架 用 机械锚栓 还是膨胀螺丝好呢?

楼主(2019-05-23):
楼层5楼 因为要出租 所以 想安装结实点  突然发现有个叫 机械锚栓的东西  怎么看都像膨胀螺丝 不过据说这玩意能固定玻璃幕墙  比膨胀螺丝要好  所以 问问  这玩意固定空调怎么样  另外就是  这玩意咋用啊 看了半天感觉就是 膨胀螺丝嘛

网友A:
要我说最稳定结实还是 化学锚栓

网友:
二楼正解,
本来就是膨胀螺栓,只不过比常规的膨胀螺栓更可靠一点,

网友:
什么样的有图吗,好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最稳定结实还是 化学锚栓

这操作太麻烦了吧  机械锚栓不行么  我看安装工估计机械锚栓都不会用 还化学呢? 化学锚栓要求打孔还要清理干净  安装后估计还要等胶水固定吧~~~ 除非自己先打孔安装支架

网友B:
结不结实取决于墙体,螺栓和钻孔的间隙,还有螺栓的长度, 买长点的 钻头和螺栓粗细一致的,

网友:
怎么看起来和涨管螺丝一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不结实取决于墙体,螺栓和钻孔的间隙,还有螺栓的长度, 买长点的 钻头和螺栓粗细一致的,
...

这个是膨胀螺栓吧。原理看上去差别不大啊

网友:
没问题
全国那么多用膨胀螺栓的
也没听说哪个掉下来的
安装人员打孔都是斜着向下打的,也就是螺栓并不是和墙面垂直的
室外机也没有那么重,绝对没问题

网友:
膨胀螺栓主要看墙体了,遇到过四个孔里有三个是空的最后只好撬开砖头往里面灌水泥
现在的建筑,如果不是承重墙,说不准是空心砖,这种砖墙的承重性不好。

网友:
自家房子,想一劳永逸,方法就是:穿墙螺栓+不锈钢支架。

网友:
机械的就是底部扩锥形孔后安装,要专用的钻头

网友:
原来这个叫机械锚栓 ,一直叫涨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