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朗科U195 64G都是SLC颗粒吗?

楼主(2019-05-23):
这两天看到朗科U195很小巧,外观很好看就买了1个U盘。

我本来是想查看下是什么主控和存储颗粒。没想到认出了SLC?是真的假的?这款值得多次回购吗?
我看了下评价,都是5月写的。请问64G的是不是刚出的新款?

这个是ChipDenius查到的结果,显示为SLC颗粒:

其次是读写速度:
首先上读取速度:

然后是读写速度:

又测试了一下容量,确定不是扩容盘:

请问:我收到的SLC是个例吗?还是这批货都采用了SLC颗粒?

网友:
黑胶片不好也不坏,一般般

网友A:
看闪存ID识别错误,不确定是不是SLC,不过看读写测试,肯定不是TLC。能拆吗?是黑胶盘吗?

网友B:
2.0模式,这速度不行啊,坛里DIY的MLC速度都比这高一倍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闪存ID识别错误,不确定是不是SLC,不过看读写测试,肯定不是TLC。能拆吗?是黑胶盘吗? ...

是的,是黑胶体。拆了也看不出颗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模式,这速度不行啊,坛里DIY的MLC速度都比这高一倍不止.

这个是黑胶体。当时买的时候就想存一点图片和文档,心里一直认为可能是TLC的,运气好可能抽到一个MLC-16K的颗粒就不错了。没想到软件一测试显示是SLC,而且我还看了评论,确定应该是首批货,第一批是2019年4月生产的。

网友:
看着速度就是qlc的

网友C:
这个是假的信息,现在有专门工具对这些测试工具做屏蔽或者显示假信息

网友D:
想多了吧
我的一个U盘板子,焊上一片H27UDG8M2MTR
量产前用ChipGenius检测,与你的图片的信息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量产成功后反而不能显示FLASH的信息了!

网友:
黑胶体 用量产工具隐藏了闪存ID 不一定是SLC

网友E:
64Gslc写入才 11M?,我8G的mLC写入有26M

网友F:
你是认真的吗……这只是识别不出ID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认真的吗……这只是识别不出ID而已

是的。没有识别出来主控。但是中括号后面的SLC也是可以随便乱改不能识别吗?... ...

楼主:
我个人倾向于是TLC,但是曲线图似乎很平稳。还有识别的中括号里写的是SLC这个能够被不良的商家修改?我觉得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假的信息,现在有专门工具对这些测试工具做屏蔽或者显示假信息

有没有显示真的信息的软件?因为这个是黑胶体,拆了完全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吧
我的一个U盘板子,焊上一片H27UDG8M2MTR,
量产前用ChipGenius检测,与你的图片的信息几乎完 ...

乱码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量产前也是像我的一样显示SLC啊?确定么?我觉得现在正在的造假技术到不了这么强大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64Gslc写入才 11M?,我8G的mLC写入有26M

会不会是制程太老了所以速度慢,比如早期的512MB和1G的那种U盘,也是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认真的吗……这只是识别不出ID而已

所以我现在是很认真的在问呀。因为我还不是跟你一样觉得不可能是SLC,所以才发帖用的问号。

楼主:
我觉得跟QLC颗粒的不一样。我才买了一款USB2.0的就是专门买了个QLC的来看看。写入的时候,速度是忽快忽慢的,一会儿2M/S隔一会儿又是15M/S了。而这个写入大文件的时候,速度一直都是11M/S。有波动,但是不像另一个QLC的一样,一会儿是2M一会儿是15M这么波动。

所以我也很纳闷这个是什么...

网友:
上手过一次比较少见的tlc片子,这玩意识别不出也是,显示是SLC,所以,我觉得这个识别出正确型号后面的才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