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 元作 』拆拆多功能适配电源 !

楼主(2019-05-23):
『 元作 』拆拆多功能适配电源 !收获一枚不知什么设备上的

上面的品牌快克 ?

背面标签,适配220V

阻容降压电路

保险丝完好

这里有个六角的芯片,貌似一个芯片割断了

可控硅下有俩电阻

BT137可控硅 。

这里还有一枚保险丝

这里有78L05 ,是控制供电的 ?

HA17393  电压比较器

一枚晶振 ,电源内带晶振  ,,,可以遥控的吗 ?

220V焊接插头

在CBB电容下 四个二极管整流

四线输出

输入输出都带插座的,设计的很方便 。

一排指示灯

剪开线,里面是完整的四根线 。电源也是从废品堆里拉出来的 。线断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这是电发用的~可以改装玩玩,现在还没想到什么用途~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很特别的电源

网友:
应该是烫发机上的用的

网友:
四线输出,多电压?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

网友:
吊灯上的吗?

网友:
直板夹上用的,就是拉直头发那种,输出的是220-110左右

网友:
题目看起来像拆多多似的

网友:
flat hair iron不是说明了用途吗

网友:
直板夹电源,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