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所有工具都报这错Download ISP Fail(41)!咋搞?

楼主(2019-05-23):
颗粒TH58TFG8DDLTA2D,能认到颗粒的工具都报这错,咋办?难道这个颗粒只能贴4个?@perter

网友A:
板子洗洗干净,换个版本,另外试试能不能开4贴的,还有虽然现在SMI SSD主控支持tranADJ但是有可能贴片位置还是影响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洗洗干净,换个版本,另外试试能不能开4贴的,还有虽然现在SMI SSD主控支持tranADJ但是有可能贴片位置 ...

出厂4贴能开的

网友B:
难道你就没发现CH0,CH2都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就没发现CH0,CH2都有问题吗?

应该是他板子没洗干净有干扰,但是一般这种会是testfail。。。ISP错误很诡异啊

网友:
这个原厂8颗都贴主控面的。同板同颗粒贴主控面我开卡没问题。

网友(2020-04-13):
同款问题,换主控,换新的主控,!!
开卡能识别主控,开缓存可能pass,就是用什么版本的工具都下载不了固件。换主控就对了,!!

网友(2022-12-31):
我的板子大概是 金泰克 S500 或 S510 那一款版型,也遇到了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