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音箱不联网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23):
孩子有个智能音箱,可以语音对话,听互联网歌曲,故事什么的。最近无法联网了。
有天我把这个音箱的wifi从路由器上禁用了。然后再连WIFI就连接不上了。总是提示:正在匹配网络,请稍后。过1分钟不到就重启了。还是开机欢迎语。

芯片用的XR871ET+AC101的方案。网上也没解决方法。论坛里大神多。能指点下么??
现在按着播放键,再开机,可以提示,烧录配置文件。问了厂家也没有配置文件。要修就返厂,而且来回运费自付。网上买个才35,懒得返厂了。琢磨着谁有方法试试。

下面是拆机图片。

网友:
手机开热点,配置到手机上联网
然后再配置回去看看呢?

网友A:
你路由器上的MAC禁用把音箱的地址删掉了吗?没删的话你永远也连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路由器上的MAC禁用把音箱的地址删掉了吗?没删的话你永远也连不上啊!

說得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路由器上的MAC禁用把音箱的地址删掉了吗?没删的话你永远也连不上啊!

删除了。换地方,换路由器,都没法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