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噪耳机,大家赶快来看看,给点指导意见

楼主(2019-05-23):
家里的小朋友突然提出来要搞个降噪耳机,要求效果好还能听音乐用,要求开音乐的时候不要太大的声音,还能把周围环境中嘈杂的噪音基本上都过滤掉,这个要求在我看来就是自相矛盾的。没辙,这方面没经验,请各位兄弟姐们来指点一下。

第一  有没有这种耳机,

第二  品牌 ?  具体到型号就更好了, 感谢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有的,好的很贵

网友A:
BOSE QC35 降噪效果基本最好的,没有之一,降噪耳机音质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SE QC35 降噪效果基本最好的,没有之一,降噪耳机音质都一般

好的  我 去百度一下 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只能凑合。

网友B:
听音乐是耳机里面能播放音乐,还是在噪声环境中,有广播播放音乐,耳机能降噪环境噪音,还能把环境中的音乐听到?!

网友C:
本来降噪耳机就是听音乐用的啊 ,还想干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听音乐是耳机里面能播放音乐,还是在噪声环境中,有广播播放音乐,耳机能降噪环境噪音,还能把环境中的音乐 ...

除了耳机发出的声音,其他都算噪音
这种耳机的原理是外边一个麦克风,把收到噪音反向发出来,这样就能抵消掉噪音,使听到的音乐纯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降噪耳机就是听音乐用的啊 ,还想干啥?

WH-1000XM3,嗯嗯 我感觉就是个矛盾的需求,百思不解 所以来请教各位朋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 去百度一下 感谢你的指点

可以听音乐,通过算法抵消掉噪音频率,所以播放音乐是有略微失真的,不能对音质有太多期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耳机发出的声音,其他都算噪音
这种耳机的原理是外边一个麦克风,把收到噪音反向发出来,这样就能抵 ...

好的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听音乐,通过算法抵消掉噪音频率,所以播放音乐是有略微失真的,不能对音质有太多期望 ...

嗯嗯  我赞同这个观点  ,不过这些个耳机太贵了。只能咬牙买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