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JYY-50YS27电压力煲过热保护

楼主(2019-05-23):
      同事新的九阳JYY-50YS27电压力煲用过一次后就不通电了。拆查发现是温度保护开关动作,复位后正常。

线材比较柔软

锅盖方便开合及取下

温度保护开关

电路板

可以上电了

加热中

超温保护原因应该是发热盘上有异物所致

内锅相应异物位置

网友:
市电压这么低? 210v?
掉电还这么历害?

网友:
里面这么新,不错

网友:
温度保护开关不能自动复位?

网友:
意思是第一次上路就掉链子了?还得老司机去拖车?

网友:
这活太好干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手动复位的比较少见,你这电压有点低啊,才200V,煮饭估计得多花几分钟

网友:
第一次在电压力锅上见手动复位的温度保护开关!
咋的?看不上自动复位的?

网友:
好新的锅啊,一次就给用保护了

网友:
貌似电饭锅都是自动复位的保护装置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饭锅,老式结构加电子控制,不知性能提高多少?还有,这温度保护开关为什么不会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