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PJ-A36电解水制水机电解槽及流量监测部件拆解,并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2019-05-23):
松下电解水制水机,二手买来到货后,接水上电不能电解水,水质指示灯也不会闪烁,生成中指示灯不会亮,没有工作状态哔哔声,出水没有酸碱度,见此贴: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77
经查,电解变压器不得电,主控制板12V电解输出继电器ACT212有动作声音,电解槽电极没有电压,正常应有7.8V的直流电压,控制变压器的继电器ALD105没有动作,故电解变压器没有得电,跳开控制板给变压器直接接220V电,变压器输出7.78V交流,但是指示灯还是不正常,电解槽电极也没有电压,逐判断为主控制板损坏,网上650买了一块新板代换上去故障依旧,第一时间想到判断失误了,立即换上旧板,新板仅仅接上线试机了一下,现欲将主板以500包邮的价格出,有需要的在此贴回复或者私信我。继续拆电解槽和流量检测部件,电解槽拆开就两片电极夹着一片滤膜,没什么可坏的,流量检测是一个尾部带一个小磁铁的叶轮,水流过时带动叶轮旋转,磁铁旋转感应出电信号,用嘴吹了试下叶轮会旋转,唯一剩下的两个部件均正常,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水流量不足导致叶轮不旋转,主板检测不到水流型号而不运行。继续测试,将滤芯插在底座上用手压着,进水压力大但是出水很小,用嘴吹滤芯吹不动。跳过滤芯直接从流量检测这里接水,开机一切正常。到此为止:由于卖家没有对滤芯的使用时长如实说(他说用了不到半年),加之又拆下闲着了几个月,导致滤芯堵塞,水流量不够检测不到水量,机子就不工作,走了很多弯路,且白白花了650元买了新的主板,现在还得花540元再去买一个新的滤芯,滤芯型号是TK7536C1。算了一算,1100买的二手松下电解水制水机,现在又花去了1190元,亏大发了我。

网友:
恭喜楼主入坑了

楼主:
最近是比较霉,从买松下EZ7411电动起子开始到松下电解水机,一直扯皮不断,这个更是陷进去了,

网友A:
很佩服楼主的尝新和锲而不舍的专研精神!谢谢你的帖子,也叫我见识见识。尝新不免要付出代价,乐趣也在此。问题是楼主接下来滤芯要常换,膜是不是也有寿命?不是个大坑吗?喝这个水效果难说,银子是实实在在的。滤芯国产行不行?好像滤芯国产只要10块。好像不能滤的太彻底,把什么金属离子都滤掉,也不能电解了

网友B:
这个电解的有点不靠谱,还是ro的合适

网友C:
我这边好像都是买滤芯送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楼主的尝新和锲而不舍的专研精神!谢谢你的帖子,也叫我见识见识。尝新不免要付出代价,乐趣也在此。 ...

我也是没办法啊,虽说是二手的,但也是1100买的,不继续1100就直接打水漂了,现在又540买了个滤芯,加上误判断买主板花去的钱650,总共1200,就算2000块钱买了个二手的,主板如果能出给需要的人至少也能赚回400,现在根据每个地方的水的纯净度不同,为了延长滤芯使用寿命,今天又买了两个个沁园的10寸PP棉的前置过滤器,一个接在电解水机的前面,一个接在智能马桶冲洗水的前面,都是为了提高死贵死贵的滤芯寿命,希望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解的有点不靠谱,还是ro的合适

ro膜的也有,美的5G的,多少年不买桶装水了,ro反渗透的是制纯净水的,这个不是纯水,只是电解水,这个机子前面加了反渗透纯水机是不行的,电解水是要立即饮用的,说明书上都不建议长期放置后饮用的,好像加热都不建议。我就准备每天出门喝上一杯

网友D:
水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哪来的酸碱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哪来的酸碱性?

那种电解和这个不一样,这个水是流动的,电使水中的钙、钾等离子化,或者是水分子离子化,离子化后发生移动,电解出氢氧那是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好像都是买滤芯送设备。。

有这样好的事情?这个就像打印机一样,机子不算贵,耗材贵,赚的是耗材钱

网友E:
这类健康卫生方面的设备,还是购买一手设备,到期后拆解自己维护。耗材是大头,要想达到功能,是要原装耗材才行。这个可不像早期吸尘器的滤袋,可以用国产-纸过滤袋替换,毕竟是涉及健康卫生的。不过一直很好奇这个设备的内部,这次多谢楼主化大价钱解惑了。

网友F:
旧滤芯拆开看看里面啥结构 从之前帖子有限的几张图片看是个超滤 内部不知道是不是还分层有别的过滤材料 如果只是个超滤的话 建议省去这个滤芯买个普通超滤用 500多一个超滤滤芯就是抢劫啊。论赚钱还是日本人精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健康卫生方面的设备,还是购买一手设备,到期后拆解自己维护。耗材是大头,要想达到功能,是要原装耗材 ...

单从构造原理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买新的价高不说,万一不好用就不好整了,买二手的可以慢慢入坑,拆开看看也不心疼,我也没想到滤芯会这么贵,等新滤芯到了,我准备在前级加一个沁园的前置pp棉过滤器,希望可以有效延长滤芯的使用寿命,我只是现在还在疑惑他是怎么检测出水是酸碱水的,难道是检测两个电解电极的电流或者电阻,因为几秒钟后生成中指示灯会亮,表示可以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旧滤芯拆开看看里面啥结构 从之前帖子有限的几张图片看是个超滤 内部不知道是不是还分层有别的过滤材料 如 ...

网上介绍说,下部是无纺布、活性炭,上部是中空纤维,上部可以看见一根根垂直的塑料,像刷子那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介绍说,下部是无纺布、活性炭,上部是中空纤维,上部可以看见一根根垂直的塑料,像刷子那样
...

中空纤维就是超滤。可以短接这个滤芯弄个活性炭+超滤前置就好,都有现成的东西卖很便宜。忘了这个抢劫价的原装滤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空纤维就是超滤。可以短接这个滤芯弄个活性炭+超滤前置就好,都有现成的东西卖很便宜。忘了这个抢劫价 ...

原装滤芯我已经540买了,还买了个沁园的pp棉前置过滤了,单个那种,中空纤维意思是水从里面进,然后从外面渗透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装滤芯我已经540买了,还买了个沁园的pp棉前置过滤了,单个那种,中空纤维意思是水从里面进,然后从外 ...

中空纤维滤芯就是超滤 甭管他描述的多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空纤维滤芯就是超滤 甭管他描述的多神奇。

好的,超滤不加压能不能行,这个还是需要一些流量才会工作,

楼主:
新买的540的滤芯到货了,下部的过滤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上部的中空纤维新的中间是空的,就的却是堵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