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压力锅板维修

楼主(2019-05-23):
电压力锅电源板坏掉,里面烧黑了,我刷了一下不知道哪里坏掉,求大佬帮我看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A:
现场已被破坏,破案难度大增。

网友:
淘宝整块电路板

网友:
怎么就拍一面,而且拍得这么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场已被破坏,破案难度大增。

被那啥后洗了澡 无法断定是何人所为

网友:
再上张正面的高清 大图看看

网友:
和你的是同款,我家的是三插那根蓝线接触不好烧黑了线耳,我拆开刮了插上再加了锡,战斗三年了,偶然之间不开机,这个症状间接性的。但是烧的米饭还可以。时好时坏使用中,有时烧着烧着就断电了灯也不亮。然后把插头拔掉,过几分钟插上又能开机。

网友:
果断换整块板子或者用10v左右的小变压器供电

楼主:
这里烧黑了,被我清洗了,加焊也是不能用!

楼主:
这个是清楚的

网友:
哪里没电修哪里 。。。 上万用表

网友B:
你好歹也把烧黑部位另一面是哪个元件说一下

网友:
是那个外面套着黑色套子的东西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歹也把烧黑部位另一面是哪个元件说一下

一个是继电器的一个角和黑色电感!

网友:
看起来像是板子上的铜走线烧断了,看不太清楚

楼主:
是这个两根线段了,可是我连接上也没有,还是短路,电感和继电器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面!

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