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劲豪”电动车DC-DC转换器

楼主(2019-05-23):
下班路过电动车修理部,看见地上刚刚拆下的电动车DC-DC转换器,捡起来看看,里面有响动,估计是坏的,捡回来拆机与大家分享。
劲豪牌电动车DC-DC转换器。

背面很干净。

两端各4只螺丝,拆下即可打开,侧面一个固定场效应管的螺丝,这是拆开的全部。掉的是电容,一晃就是它响。

壳子。看来这个面一直在摩擦、摩擦……

掉下的电容,输出滤波电容,板子正面元件也不多。

小立板。

立板上的3845B,还有一只光耦。

板子背面。

电容轻易的就掉了,那一定是没焊好(可以看出电容是拔出来的),再仔细检查焊点,画圈的都不咋地。

感觉应该是电感最重,它最应该掉,一看电感是用胶粘到板子上了,一补焊,也掉下来了,脚上连锡都没有,原来也是虚焊。

把胶抠开,就都下来了。

看一下电感的体积。

线径。

看看输入电容:100uF/100V。

场效应管IRF540,33A/100V,N沟道。肖特基MBR20100,20A/100V。

感觉没焊好的地方都补焊一遍,装机,场效应管和肖特基整流管是这么固定的。管子与壳子之间有绝缘垫和导热硅脂,整个电路板也是靠它固定。

先找一个20V的计算机电源(暂做白光电源使用)接到输入端,输出端电压在5~6V之间跳动,估计是输入电压不够,正好刚刚修好的电动车充电器派上用场了,接上,看一下输出电压。12V很稳定。

去马云家看看,劲豪的跟这个贴纸不太一样,感觉像是冒牌货。从电路结构和装配工艺看,也很山寨,焊接工艺不行,有虚焊的焊点存在(元件脚焊接之前没有上锡);电路是3845单管非隔离降压电路,感觉也不够可靠。参数里没有输出电流,根据场效应管、肖特基和电感(电感线径1.2mm左右)看,输出电流应该在5A~8A。
谢谢围观!

网友A:
拆过不下10种电动车DC-DC,用磁环电感的还是第一次见
等牙膏ing

网友B:
越来越简易,保险都pcb保险,这种3845浮地靠电感反电动势供电,重载电感趋于饱和,3845输出电平降低,mos驱动不足功耗加大,输出压降增大,带载较差~

网友:
这东西用过的?

网友C:
12V输出,可能是给车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输出,可能是给车灯用的

60v以上电压的电动车,都是靠这个转换器把电压转换为12v为全车除动力系统外所有用电设备供电,如大灯,喇叭,转向灯,刹车灯。转换器直接接在电门锁后,不过这种三线转换器也有弊端,就是电门锁通电瞬间电流较大,容易造成电门锁接触点打火烧蚀,遇到好多电门锁无辜损坏的,最后排查下发现只有转换器接通电流较大,只有极少数品牌车用的5线转换器,有长电输入,电门锁只是控制信号。

网友:
还不错了,看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还是灌胶好,不怕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越来越简易,保险都pcb保险,这种3845浮地靠电感反电动势供电,重载电感趋于饱和,3845输出电平降低,mos驱 ...

应该不会!占空比这个不会很高,自举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万用表看着有些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占空比这个不会很高,自举还是可以的吧

不是占空比的问题,是vgs驱动不足,这种电路的我手底下也有几个,buck用nmos做高边驱动,没有引入驱动变压器,而是依靠输出电感反电动势浮地驱动,这个也不属于电荷泵自举,据说这种精简的驱动方式还有一项专利,但是受电感性能的影响远没到额定输出电感就接近饱和了,而vgs驱动性能完全依赖这颗电感,所以实际带载60w一过压降严重,mos处于半线性状态,发热严重 效率极大降低。

网友:
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不出输出有多少W了。

网友:
都是震动不厉害,加强固定

网友:
谢谢分享。。。。这类东东大同小异。我有一块,准备测试下性能。。。。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A:
拆过不下10种电动车DC-DC,用磁环电感的还是第一次见
等牙膏ing

说实话我就拆了三个,每个都有这个。

网友:
饱经风霜的外观。

网友:
带个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类东东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