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问一下淘宝的烙铁头修复/复活膏

楼主(2019-05-23):
淘宝看了一下,发现有N多
颜色有白色,灰色和黑色的
形状似乎都是以粉状/块状居多,膏状的很少

1.这修复膏成分是啥?
2.三种颜色有什么区别?
3.修复实际效果如何?介绍都说修复时要用磨刀石/钢丝球蹭,不会导致烙铁头涂层脱落?

网友:
别买了,没啥用,传统方式维护下,或用铜丝球蹭蹭试试。

网友:
准备一个铝盒子(主要是不沾锡)里面熔一坨焊锡,熔进去点松香,每次用完或者不好用时候就杵里面,实在上不上锡的地方小刀刮刮即可,正常维护烙铁很少能烧死。以前用老内热20w全铜头时候烙铁吃锡有2cm长,后来烙铁头都被焊锡腐蚀的坑坑洼洼了也没烧死过。
另外不要烫塑料去,特别容易不吃锡。

网友A:
一个业余玩家,没必要。
长寿的烙铁头很难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细砂纸伺候。
普通铜头烙铁,锉刀砂纸就可以了。
一个烙铁头才几元钱。就算你用砂纸锉刀,一年才能用几个。

网友:
恒温的烙铁不容易出现燒 死

网友B:
最简单最安全的方法,把烙铁头装在电钻上,对着一块稍软点的木头钻孔,,很快就恢复光洁光亮,还不会损坏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业余玩家,没必要。
长寿的烙铁头很难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细砂纸伺候。
普通铜头烙铁,锉刀砂纸就可以 ...

主要是淘宝的介绍说得很强大
我的那个烙铁头好像是30还是40W的
没通电刮了黑色那层之后通电上锡也没法上齐(热得太快),然后没多久又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最安全的方法,把烙铁头装在电钻上,对着一块稍软点的木头钻孔,,很快就恢复光洁光亮,还不会损坏镀 ...

这方法这么厉害?但是缺点是只能对圆形的头有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淘宝的介绍说得很强大
我的那个烙铁头好像是30还是40W的
没通电刮了黑色那层之后通电上锡也没法上 ...

上锡需要在温度100度左右时就开始的。。慢慢升温,就好上了,不能升温过快,那样不容易上锡

网友(2022-08-16):
引用 楼主:
这方法这么厉害?但是缺点是只能对圆形的头有效吧

如果这个思路管用的话,那是不是在电钻 想装一个羊毛毡打毛头,甚至把普通钻头用厚布包起来,打磨一下烙铁头也行。

网友:
钢丝球上擦一下就行了,我的电烙铁,用了十多年了,还没坏

网友:
对!烙铁头氧化层去除后,通电就要方焊锡丝在头部,不能升温太快。

网友:
我买过,里面是类似腊的东西混合了焊锡,应该还有酸来腐蚀氧化层,用完确实光亮了,但是烙铁头不经用,很快又会氧化掉。而且这东西按用量来讲确实有点贵。

网友:
松香+锡线+刮刀,没有搞不掂的

网友:
钢丝球好用。

网友:
涂层脱落就报废。
复活膏钢丝球什么的短时间有用,头子会很快氧化,然后又要复活膏了,如此往复。
一个头子才几块钱,何必呢。
再者如果正常使用,一个头子可以用几年。
你的头子报废这么快,肯定是有原因的
比如温度过高,经常去熔塑料,助焊剂太差腐蚀性太强,焊台没休眠功能不用时也不愿意开到低温待机,喜欢用头子刮蹭撬引脚,头子不用时也不挂锡,等等习惯导致的。

只不过头子不上锡对于老焊工来说。也无所谓,照样焊。

网友(2022-11-25):
今天用刮刀刮干净了 上锡但是坑坑洼洼,有些地方挂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