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A400 256G固态改优盘,不知道用那种主控板

楼主(2019-05-23):
得到一个闪迪256g  m .2固态  没办法保修的,经查询应该是戴尔品牌机上拆的。现在的问题是不识别。马盘主控不能重新开卡,拆开一个存储颗粒看到密密麻麻的针脚,数了一下304个点。难道这个是bga316吗?

网友A:
你们猜?你们猜?你们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猜?你们猜?你们猜?

图已上传

网友:
闪迪的好像没什么搞头。

网友:
这个基本上可以丢了,或者专门针对这个颗粒跑定义打板做专门的板子

网友:
万一兼容bga152 bga132呢?试一下,大不了烧个U盘主控

网友:
一点作用都没有,看颗粒的BGA球

网友:
这玩意貌似兼容BGA272     用过一个mlc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东芝闪迪常见132/272 这个明显超过272了,所以可以试试272哦,主要测量VccQ Vcc Vss的脚位阻值,CE脚对地阻值

楼主:
补充下焊盘图

网友:
我也遇到了BGa304脚了,用316转152不行,不是316的定义

网友:
272   我遇到过这种的MLC  就是贴的272焊盘

网友:
这样没有解过code的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B:
好大的勇气数出来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勇气数出来

乘以下,不就完了

网友:
如果不识别,只能淘个同型号的主控换上,其他没办法。

网友:
BGA304的板子 可以兼容BGA272 反之应该可以试下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颗粒,请问支持什么主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