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植物补光灯

楼主(2019-05-23):
还是第一次看到。
还是贵翔,没有记错的话,当时sony电视有这个名称。
标签9w,48颗led,其中每一份红色加五份蓝色,即8颗红色,其他都是蓝色。驱动是bp2833d。驱动到led是二个耐高温线。驱动用塑料盒包好。看了下没有明显烧坏痕迹,改天找个插头试下,要不就是2833坏了。

驱动背面

驱动背面

驱动正面

驱动正面

连接led线

连接led线

里面的驱动

里面的驱动

蓝色

蓝色

红色

红色

标识

标识

厂家还是隐藏下吧

厂家还是隐藏下吧

网友A:
还有这种玩意,我见乡下有些农作物用的白炽灯补光,估计电费够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玩意,我见乡下有些农作物用的白炽灯补光,估计电费够呛的

我以为是普通led灯捡的,仔细一看原来还有这玩意。百度下就知道了,这几个波长对植物有促进作用。

网友:
LED芯片还挺大的, 可以可以

网友:
植物光合作用只吸收红蓝光,产生的绿光都浪费了,这才是植物补光灯只选用红蓝两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