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行星齿轮减速的电圆锯,据说很少见,被我弄坏了

楼主(2019-05-23):
       用了好多年了,想当年在昆明二手市场200圆买的,防护罩不灵活了,拆开保养顺便给齿轮加点油,由于搞错压盘螺丝方向,以为是反丝的,用了点暴力,不小心把用了多年的电圆锯弄坏了,前些天在群里面给@川绰内酷看到照片,听他说是左手圆锯,我一下子才恍然大悟,难怪有些时候有点“别手”(云南话不方便操作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左手锯和右手锯是有互补的,有些地方右手用左手锯还好操作一点呢!

楼主:
行星齿轮减速的电圆锯,据说很少见,被我弄坏了

网友:
这东西还分左右?
难道楼主用这么多年就没换过锯片?
这也能扭断,麒麟臂?

网友A:
不懂,电锯不是就是该高转速么,为啥还要减速后用???
等牙膏ing

网友:
老貨做工挺實在的啊。
找能CNC金屬的哥們兒弄個替補唄。。。

网友:
请问我可以骂楼主吗?可以的话我就开骂了昂。。。。楼主你个大笨蛋,大坏蛋,这都能弄坏

网友:
他说他没说是左手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电锯不是就是该高转速么,为啥还要减速后用???
等牙膏ing

减速增扭!

网友B:
找个机械加工的做个就可以了啊,车床车个圆,铣床开槽,搞定

网友:
应该是较早期产品
修复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价格可是不低 。

网友:
这东西也能扭断?问题不大,上车床车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行星齿轮减速的电圆锯,据说很少见,被我弄坏了

正主来了,说没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主来了,说没说怎么办?

贵人多忘事,没必要较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机械加工的做个就可以了啊,车床车个圆,铣床开槽,搞定

中间的孔不是圆的,有一边是平的

网友:
这个对电池性能要求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的孔不是圆的,有一边是平的

这个简单啊,先车圆,在焊上一坨在里面,在用铣床铣平,最后用锉刀修整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图一邪恶了,这得多大的力气才能把那铁疙瘩搞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先车圆,在焊上一坨在里面,在用铣床铣平,最后用锉刀修整就可以了啊 ...

哦!是个好办法!

网友:
200买的。。。。。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觉得好贵。。。。。拍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