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龙韵16伏冲击充电钻开关修复及拆解

楼主(2019-05-23):
2017年入手龙韵16伏冲击电钻,两年了电池电量下降,决定更换电池,由于疏忽电池正负极方向装错,造成无极调速开关损坏,遂拆解修复。

网友A:
换个mos就修好了哈哈恭喜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只,但是让咱把哪个小铜刷给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mos就修好了哈哈恭喜

还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2023-06-22):
求电路原理图,高手来发个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