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15元闲鱼tcl低音炮tb3306

楼主(2019-05-23):
    这次闲鱼交易是可以先拿回来测试,如果坏的可以直接丢了,  好的,在去闲鱼拍付款给钱!!!
拆机后发现  还有个慧荣主控台电8g u盘 估计是小孩放里去的。哈哈哈主控sm3257en   闪存是  闪迪的。
低音炮的   两个2200uf   25v的电容都鼓包了,音质比较差。勉强能用。换了会不会好些能。   如果换 ?换个2200uf  30v或者50v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望大神指点一二。
  你们觉得用料怎么呢

网友A:
低音喇叭没有拍,差评

网友B:
U盘已经回本

网友C:
电容已经失效了,赶快换了吧。功放IC D2030是TDA2030的国产版?建议把IC也换了吧

网友D:
15元U盘已经值了
15元就变压器也值了

网友E:
换电容增容效果应该会好些,这音箱感觉就是公版贴牌

网友F:
tda2030一枚通路货。

网友:
15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G:
15元买个8GU盘都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喇叭没有拍,差评

那个是低音部分呢?不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已经回本

哈哈哈(ಡωಡ)hiahiahia   我也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已经失效了,赶快换了吧。功放IC D2030是TDA2030的国产版?建议把IC也换了吧 ...

ic就是那个2030那个吗?换成什么型号呀   现在没有2200uf  的电容   发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元U盘已经值了
15元就变压器也值了

是呀,     u盘值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容增容效果应该会好些,这音箱感觉就是公版贴牌

不太懂,要换什么牌子的电容型号呢  换成2200uf  50v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元买个8GU盘都很值了。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tda2030一枚通路货。

有推荐换更好的型号吗?小白不懂哎

网友:
低音炮里经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虽然最多的可能还是老鼠

网友H:
这螺丝是原来就有还是你拆机掉下去的?

2030的货色,输入电压不会很高,25V电容足够了,怀孕的电容应该质量差造成的,你可以换35V 4700μ的,容量大点好一点,2030是国产华晶的,换ST的会好一点,但你也听不出什么区别,所以换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螺丝是原来就有还是你拆机掉下去的?

2030的货色,输入电压不会很高,25V电容足够了,怀孕的电容 ...

那个螺丝是我拆机掉的  拆机后发现里面有个南孚电池
一个木夹子,夹袜子那种  还有一个就是u盘了。当时她直接拿楼下来给我。我说我要试一下,她就说你试了能用就拍,不能用你就直接丢了不用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螺丝是原来就有还是你拆机掉下去的?

2030的货色,输入电压不会很高,25V电容足够了,怀孕的电容 ...

换了后,音质会不会比现在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