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元素牌光轴机械键盘X-9000/极光

楼主(2019-05-23):
拆解元素牌光轴机械键盘X-9000/极光,拆解证实,采用纯机械光轴,高成本键盘,做工很不错  整个板子做了涂胶防水,按动手感极佳,反应速度非常灵敏,推荐给坛友,品牌不是很出众,但是价格合理,质量不错!

网友A:
机械键盘和普通键盘,机械手感键盘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光轴。光轴机械键盘/

网友B:
光轴我也卖过两个,当时也没发现好在哪里,可能寿命比一般国产轴长些?当时我也没想着拆一个看看结构有什么不同

网友:
机械键盘有段落感吗

网友:
键盘线也没套个磁环,不知道是不是屏蔽层都没有?

网友:
看做工有点寨 价格应该不贵

网友C:
还是喜欢统一颜色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和普通键盘,机械手感键盘有什么不一样?

机械键盘就是独立的按钮控制,好点的可以支持很多按钮同时按,手感比普通键盘好一些,比较轻脆,按着舒适,机械手感就是比普通的好点,比机械差点,俗称半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轴我也卖过两个,当时也没发现好在哪里,可能寿命比一般国产轴长些?当时我也没想着拆一个看看结构有什么 ...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设计,没感觉好在哪,就是看着用料要比国产轴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喜欢统一颜色的键盘。

这个就是我朋友送的  他跟你一样 喜欢单色,换了达尔优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我朋友送的  他跟你一样 喜欢单色,换了达尔优的  哈哈

我朋友给我的也是达尔优,折腾了一下,线路有问题,直接取缔LED灯不用了的。

网友:
颜值即正义。纯白才是真爱

网友(2021-10-01):
光轴,维修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