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某宝上的六热管CPU散热器(四线温控双风扇)

楼主(2019-05-23):
很火的散热器,宣传六热管双四线温控风扇也不到一百元,卖的很好~图1是原链接找的,宝贝用半年了   清会7才发现  原来两个风扇只有一个是可调转速的,当初怀疑还问过卖家,卖家说两个风扇是同步的,这种散热器买单风扇就好 还好当初没买三个风扇的有电容这个是定速的 坑啊~

网友:
垃圾风扇,买个 三洋的双滚珠,十年不用换

网友A:
这颗粒tt用着啥  哦不对 这颗粒风扇用着啥感觉

网友B:
这个扇叶上颗粒是用来配合LED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tt用着啥  哦不对 这颗粒风扇用着啥感觉

很舒适,就是有时候有点暴殄天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扇叶上颗粒是用来配合LED光效的?

我觉得是怕风扇寿命太长,用来吸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扇叶上颗粒是用来配合LED光效的?

降低风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扇叶上颗粒是用来配合LED光效的?

颗粒就是让LED散光的,这样看起来会有比较好的光污染效果

网友(2020-07-08):
风冷很久没留意过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
用在B85I5上那种散热器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