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也给尚朋堂充电风扇加个灯。

楼主(2019-05-23):
刚入手最近比较火的尚朋堂充电风扇,确实做工还可以的,准备放床头不太热时候用用,既然放床头,刚好可以整合一个灯进去,之前已撸过4片SGL8022W,还没用,前晚已经初步焊接调试成功了,看之前做的资料,都说无极调光会有频闪,直接用3挡触摸调光算了,光源用的是1W灯珠,装铝基板上,用了4欧姆的电阻限流,电池电压3.9V左右,最大档LED电流大概在200MA左右。工程量没多少,昨晚搞到1点多才搞定,漏拍了灯板固定的图片和SGL8022W触摸调光板的图片,用了AB胶把2个铜柱粘在 后盖板上,后盖板中间开孔。后盖板上面贴上白色亚克力,用的是704硅胶,以后方便拆解,具体看图吧!最后一张图片是我比较满意还实用的制作,硬盘烙铁架。

网友:
不错不错,能不能研究一下,那两个焊点连接会关机

网友:
觉得不怎么好看

网友:
谢谢分享,没掳,想了想用不着

网友:
看到的第二个给风扇加灯的了

网友A:
买了一个,噪音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噪音大

晚上放床边有噪音,还是鸿运扇吹舒服,我买这货主要考虑夏天在卫生间太热了,卫生间用刚好。

网友:
亮点是最后一张照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放床边有噪音,还是鸿运扇吹舒服,我买这货主要考虑夏天在卫生间太热了,卫生间用刚好。 ...

鸿运扇是那种?链接吗

网友:
还有19.9的吗?我想撸一个?

网友:
为啥我用手机充电线充不进去,非得用他带的那条才能充进去

网友C:
为啥用手机带的线充不进电,用它带的就能充进去,我看对比了一下两个插头形状跟长度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手机带的线充不进电,用它带的就能充进去,我看对比了一下两个插头形状跟长度一样啊 ...

好像那个母接口有点问题,我用另外2根线,一根没有问题,还有一根接触不好

网友:
亲是来炫耀烙铁架的吧。

网友:
29.9元不值,今天下午到货,想了想还是退了算了。我还是选择买长虹29.9元鸿运扇了,问客服说电机是铜线的,不过还在路上

网友(2020-06-18):
改了没啥分别吧!!

网友:
加个灯聊胜于无了,还是不弄为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