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趁打样价不高,重做带显示的ST-LINK2多功能编程器。

楼主(2019-05-23):
     由于原来做的带显示的ST-LINK2编码器是用热转印的,体积偏大。

     而且本人编写程序时常用到串口及逻辑分拆仪等,由于笔记本只有2个U口,一个已接无线鼠标,所以需要外接USB分线器、USB串口等,东西太多,不方便。

     由于现在打样价不高,所以重新制作,本次制作实际就是ST-LINK2编码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6413,STC免冷启动自动下载器在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84746,及USB电压电流表组合在一起,再增加USB 分线器组成。其中用GL850G的组成USB分线器,CH340的USB转串口,ST-LINK是用STM32F103C8T6组成,显示部份是用STC15W408AS及1.14寸液晶(分辩率为135*240,控制芯片为ST7789)组成,电流采集采用高位采集,用MAX4173F采集。由于逻辑分拆仪没找到完整的资料,而且外壳是用18650电池的盒做,空间有限,没法集成,在主板上增加个USB输出,用于外接逻辑分拆仪等,并对它的电源电压进行检测,可以把它当成USB电压电流表,当然不能测快充的。
     在打样中,由于编程器的板不大,所以把音频播放器的开关板也画上去,并画两个8脚集成转换板,所以不打算把PCB板的图发上来,以下为电路图。

以下为打样回来的PCB。

上部份是音频播放器的开关板,USB插头侧为两个8脚集成转换板

把它割开,

以下为编程器的部份

以下为播放器的开关部份。

装好开关及接收头。

装上面板上。

外壳用2节18650电池的盒。

编程测试中。电路板设计是有些小错误,用飞线解决。

以下为成品图。

侧面有USB输出接口及电源开关控制。

内部图

以下为通电显示情况。

显示界面如下,第一行为5V电压,及电流,第二行为3.3V及功率(5V乘电流),第三四行是USB输出的电压电流功率及容量值。

当输出关闭时,即没有5V输出时,5V显示为暗色。

以下接入STM32F407的板进行测试。

以下为用于笔记本的图。整洁少了许多。

以下为本制作的STC15W408AS显示控制程序,电路板图由于有播放器的开关等,如用本图打样太浪费,而且有小错误,为了配对已打样回来的板,没有改PCB,所以不传PCB图,电路图是正确的,在贴最上面。开关的作用是长按清安时值,短按开关控制电源的输出。由于刚制作完成,可能有BUG,仅供参考。其它资料看对应的贴就行了。

网友:
很不错啊。就是有点大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最好不要用hub接一起。非常容易带宽不够。
逻辑分析仪是cy7c68013 倒是不难 但是建议分开 不要hub。不然在采样时由下载或者串口通讯 ,就采样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最好不要用hub接一起。非常容易带宽不够。
逻辑分析仪是cy7c68013 倒是不难 但是建议分开 不要hu ...

一般是分开用的,采样时不用下载的,能用,主要是笔记本太少U口,所以集成在一起。

网友:
挺好,就是切的不整齐,哈哈

网友:
就喜欢看楼主折腾

楼主:
又做一个,这个是用1.3寸OLED显示的。

网友:
亲STC 下载器可以重新更新下固件吗

网友:
这个很牛逼

网友:
这一波,明显提高了广大diyer的制作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做一个,这个是用1.3寸OLED显示的。

楼主作品都是精品。

网友B(2020-07-14):
我这边参照你电路做了一个,不显示,背光能亮,STlink固件还没烧录,不知道有没有关系,stc显示部分已经烧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参照你电路做了一个,不显示,背光能亮,STlink固件还没烧录,不知道有没有关系,stc显示部分已经烧 ...

如电路图没画错,应有显示才对的,显示部份是独立的。

网友:
现在注册捷配账号,立得5元打样券呢。https://www.jiepei.com/G704;注册码G704. 尺寸10x10cm以内单双板,5片,顺丰包邮!

网友(2020-08-31):
嘉立创给了你多少钱,我捷配给双倍

网友:
集大成的工具,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