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钻石牌鸿运扇电机加油

楼主(2019-05-23):
老货,包老,拆转子的时候大力出奇迹把前面作为轴承功能的纯铜圆珠带出了,前后一个纯铜圆珠固定转子,铜线量也足,拆开加衣车油后又愉快的转起来了,二十多年的货了,电机很重,扇叶摔坏了非原装叶片,还有定时器也不知道以前拆那去了,一档很温柔,二档风量很大,三档很暴力,风量大,声音大!

网友:
哈哈,真是老货了

网友A:
铜套要注意每年使用前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套要注意每年使用前加油

哦!谢谢

网友B:
问下楼主这个里面有没有防倒开关?

网友:
铜轴承的,没有现在粉麽合金的吸油好

网友:
那叫含油轴承,早年老货是铜的,如今都是铸铁的外边还有点工业用毡,存油的,别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这个里面有没有防倒开关?

有,里面的铜片接触的不好,内部塑料夹的那一横铜板那有熔化的现象!就没接那里防倒装置,直通了!

网友:
快去找找全铜定时器装上去

网友C:
这个厂家还在,叫广州电机厂,就是现在的南风牌风扇,这个厂家的吊扇质量十分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厂家还在,叫广州电机厂,就是现在的南风牌风扇,这个厂家的吊扇质量十分好。 ...

现在的钻石已经和以前没法比了

网友D:
楼主你那个油好像太稀了吧,用机油比较耐用。

网友:
我加的汽车机油 高兴就拆开了泡油 不高兴就用针筒打毛毡那里

网友:
铜套用机油煮一下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那个油好像太稀了吧,用机油比较耐用。

机油高速发热会烧干的

网友E:
刚进论坛,找拆曲线锯拆解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钻石已经和以前没法比了

现在的钻石就是垃圾货,能给个铜线电机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E:
刚进论坛,找拆曲线锯拆解方法

发图片出来,另外就是见螺丝就拧基本上都能拆开。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那个油好像太稀了吧,用机油比较耐用。

拆开擦静油泥加汽车发动机的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