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压力锅里的继电器

楼主(2019-05-23):
没啥说的这个坏啦,烧好大知道洞,就拆开研究下,万用表测线圈断啦!电源一脚也烧断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继电器触点容量不足导致的。

网友A:
继电器触点质量不好,打火引起接触不良烧坏的

网友:
触点接触不良,高温烧坏塑料壳

楼主:
我弄错啦!线圈没有烧!开始用嗡鸣档测的!没有想到电阻那么大!结果后来用电阻档测量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质量不好,打火引起接触不良烧坏的

这个拆开后焊个引脚又能用啦

网友:
触点没烧坏吗?这个还敢用?要用的话也得把触点清理一下,而且这个是密封的,你裸露了估计容易受潮氧化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