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keil5总是报错syntax error near 'void',请教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23):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lcd_init(void);    //1602液晶显示初始化            就是在这一行,提示这一行报错。
        lcd1602_syb(1,1,"welcome to swpu");  //随便测试显示点
        lcd1602_num(2,1,12345);               //从第二行第一列开始显示
        lcd1602_float(2,9,-123.01);           //从第二行第9列开始显示
        while(1);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delay50us(100);    //延时5毫秒
        write_com(0x38);
        delay50us(100);     //延时5毫秒
        write_com(0x38);
        delay50us(100);     //延时5毫秒
        write_com(0x38);
        delay50us(100);     //延时5毫秒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delay50us(100);     //延时5毫秒
        write_com(0x06);    //自左向右显示,显示内容不移动
        write_com(0x0c);      //开启显示 不显示光标
      lcd_clr();   //清屏
    }
尝试模块化编程,但这里总是提示这个错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2019年5月23日main.c...
2019年5月23日MAIN.C(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上说是哪里缺分号;了  可是我这个好像不缺啊。
请教问题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lcd_init(void);    //1602液晶显示初始化            就是在这一行,提示这一行报错。

改成 lcd_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_init(void);    //1602液晶显示初始化            就是在这一行,提示这一行报错。

改成 lcd_init() ...

好像也不行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lcd_init();    //
                lcd1602_syb(1,1,"welcome to swpu");  //
                lcd1602_num(2,1,12345);               //
                lcd1602_float(2,9,-123.01);           //
                while(1);
        }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2019年5月23日main.c...
2019年5月23日MAIN.C(7): warning C206: 'lcd_init':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2019年5月23日MAIN.C(8): warning C206: 'lcd1602_syb':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2019年5月23日MAIN.C(8): error C267: 'lcd1602_syb':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还是报错。

网友:
1.把需要用到的函数全部添加到当前文件,main()函数放在代码最末尾
2.在现有的代码,main()之前,添加全部所需函数原型描述.

二选一.

网友:
void  lcd_init(void) ;
在调用之前申明函数
函数的具体定义可以放到后面

网友:
其实简单点处理就是把void main()   函数放在整个程序的最后。
一般来说如果不提前声明函数,那就遵守后面的可以调用前面的,不会出怪问题。

网友:
写后面的函数要先申明

网友B:
应该就是函数位置或函数声明的问题,没有模块的工程所有函数按照调用的顺序排列,主函数在最末尾会免除好多问题,有模块的工程在其他模块中调用时先声明后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函数位置或函数声明的问题,没有模块的工程所有函数按照调用的顺序排列,主函数在最末尾会免除好多 ...

好的,谢谢了。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