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斥资巨款:打造自平衡非线性立方体Cubli

楼主(2019-05-23):
第一次接触Cubli大概是三四年前了,那个时候偶然从网上看到一个视频,瞬间惊呆了,如下图:

但是深入了解以后发现,不是一个本科生能搞得定的,首先里面涉及许多数学知识,其次,我本身是电子类专业的,根本不会机械制图,看起来就复杂的东西不会画。还有就是他们的资料大部分都是英文,看起来比较费劲。所以也就是感叹了一下遂放弃。
     随着时间推移,毕业以后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了Solidworks,看同事画图非常之简单,后来磨着同事教了我一下发现果然上手简单,功能强大。学会以后就又想起Cubli这个东西来了,试着画了一下,如下图:

基本完美复刻,现在送去加工了,过两天零件到了继续更新帖子。

今天有点空,找了下之前实验的一些图片,现在整理上来记录一下前期调试选型走过的坑,希望对感兴趣的人有点帮助.

这是最开始的时候构建的1D模型,调试平衡算法用的。

这是焊上元件的控制板,主控用的STM32的开发板,哈哈,省了点事。

这是最初选择的电机,但是后来发现它是转速与PWM相关,而不是扭矩相关,不能用。而速度与扭矩是非线性相关的。

这是最终选择的MAXON家的电机,这个扭矩和控制直接相关,因为它是控制电流的。

这个是通过Matlab里面的Simulink工具建模仿真的效果。

网友A:
以前看过视频,挺好玩的,期待楼主的作品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动态系统与控制研究小组创造出一个可以随意翻转,实现高难度自我平衡的正方体机器人Cubli。该机器人的边长大概6英寸(约15厘米),它可以通过不断翻转自己走动;还可以单边、单点站立平衡在平面以及斜面上。

网友:
等待下文 字数补丁

网友B:
还是惯性陀螺仪原理,不过很复杂啊

网友:
这个确实要花不少钱吧

网友C:
围观土豪玩具 外壳cnc要花好多好多钱吧

网友D:
这玩意重点应该是平衡的动态响应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惯性陀螺仪原理,不过很复杂啊

不是陀螺仪,那3轴陀螺是动态平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重点应该是平衡的动态响应算法

对,重点是姿态估计与控制,多输入单输出系统,先打算用LQR搞一波。这个简单一点,等以后再搞非线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惯性陀螺仪原理,不过很复杂啊

其实这个不是陀螺,陀螺是定轴性,而这个是基于动量守恒来搞的。那个轮子叫反作用轮/动量轮。

网友:
n年前看过视频,挺好玩的,角动量守恒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视频,挺好玩的,期待楼主的作品

完美,我找到的都是视频,还没有这种动图。

网友:
前排围观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土豪玩具 外壳cnc要花好多好多钱吧

如果只是外壳的话不贵,里面的那些零件就贵了。现在光机械加工花了大概2万多了。

网友:
期待大佬的表演啊

网友:
加工那个网址发来看看

网友:
请问你的机械加工是在哪里做的啊?

网友:
做出这个来,就可以去搞导弹之类的姿态控制了……

网友:
送上视频连接就好了,看看如何玩,2万搞个玩具,真是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