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经历多灾多难的电池版白光终于完工了

楼主(2019-05-23):
看见论坛大佬卖1.3寸OLED T12控制板就想搞一台电池版的,不喜欢屏幕垂直方方正正的自己用亚克力板做一个,就因为这想法搞废了一套控制板和两块OLED屏幕总算是完工了。

网友:
颜值很高啊

网友:
充电怎么解决?

楼主:
后面有个T插

网友A:
这是亚克力?折弯折的真不错

网友:
外壳不输成品,特别是显示屏效果太好了做的太漂亮

网友:
做得很不错啊

网友:
DIY能做出这个水准,赞一个

网友:
电扳手电池包已改了一个616版移动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亚克力?折弯折的真不错

不是折弯的是两块板粘在一起的

网友:
显示屏装在斜面上非常实用!

网友:
鬼斧神工啊,这外壳必须赞一下。

网友B:
楼主如果经常用的话还不错,
如果是一年用几次的话,
白白浪费了这一堆电池啊

做成卡座,直接利用18V工具电池供电就一举两得了

网友C:
楼主辛苦了!
最好装上保护板,小心成炸弹吖

网友D:
3d打印机在手,什么壳子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经常用的话还不错,
如果是一年用几次的话,
白白浪费了这一堆电池啊

本来是想用5s工具电池插口都做好了,但是感觉不协调电压也低了点就直接装6s电池了 充电插口是T插也可以当输出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
最好装上保护板,小心成炸弹吖

放心充电用充电器不是电源直接充,电池是没用过的6s电池组一致性很好还接了平衡头经常可以检测电池平衡,白光控制板可以设置放电压 低了会报警停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打印机在手,什么壳子都有。

高科技玩不转,只能自己手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