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教 汽车 前轮稳定杆固定螺丝滑丝 塞点啥能修复?

楼主(2019-05-23):
是这样的 这几天不是给我那个福田风景换 转向助力油管  看到 平衡杆的螺丝 就上了3个 有一个螺丝的位置用电焊机焊接在大梁上

本来想不管他 后来等买来的配件 显得没事 想把剩下3个螺丝换了 因为 有一个明显不是高强度的M8螺丝  和旁边固定塑料挡板的螺丝一样 另外两个虽然高强度 但是有个没垫片 有个只有弹垫 没平垫  而且是拆的旧的不是原配的

然后悲剧了 先拧那个不是高强度的 那个螺丝  直接拧断了   大概还剩下1cm在里面吧 全长 M8*25  那个U型支架 固定在大梁上 就2个螺丝 一个断了 另一个是焊接到底盘大梁了

拧另外2个螺丝 倒是拆下来了  生锈的厉害 还有一个中间螺纹有剪切痕迹 说明扭矩不够  U型支架有横向滑动    规格是M8*30 这俩旧螺丝能看出是 高强度的8.8级的

然后换新螺丝  没想到有一个螺母滑丝 拧不紧了 估计拆的时候没喷松动剂  其实当时应当喷一些的 虽然螺母在大梁里面 但是可以从侧面螺丝孔凑合喷一些进去

这下麻烦了  断在大梁的螺丝 已经 打孔了  M8的螺母内径大概6.4 我用5个的钻头钻完了 不敢再钻了 怕把螺母螺纹钻没了 买了2套 反牙试试看

可是这边2个螺丝就麻烦了 一个滑丝  不想拆大梁 不想攻丝   用什么办法能让不滑丝呢   生料带我觉得不行 那玩意不受力

如果把铜箔 砸薄一点  垫着螺丝拧进去行么

总感觉金属的要好点吧   也不知道那个稳定杆有多大力道 应当也不是特大吧 否则不用M10的反倒用M8的   要不  金属胶水粘一下?  只是位置太别扭了  螺母在大梁里面   换也不好换 修业不好修
大梁是U型钢 上面焊接平钢板 真要是换里面的螺母 估计要 焊开大梁   要拆很多东西  这玩意估计折腾下要千八百吧

哎呀 手贱的后果就是折腾啊下次不瞎搞了

网友A:
上传图片看看,如何丝滑的,给大伙也有个前车之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图片看看,如何丝滑的,给大伙也有个前车之鉴

螺母在大梁里 外面看肯定看不出  但是拧螺丝进去就打滑  螺丝退出来都生锈了  初步分析是大梁里 有进水(大梁上下都有排水口) 超出螺母的螺杆生锈 拧下来的时候把螺母的螺纹给弄坏了

发动机舱螺丝都有油  所以反倒不生锈    这次打算有功夫 从大梁的 排水口倒一点机油进去 晃悠下 防止生锈

网友:
搞个长的螺丝,把螺丝帽切掉,只剩杆子,杆子一头10mm长磨成两面平的,可以用扳手扳动。然后把这个螺丝拧入大梁,焊上。然后把要固定的东西穿过螺丝,再用螺帽固定,双螺帽加弹簧垫片。

网友B:
说真的 汽车螺丝不能将就  改换换 该修修   谁也不知道快速状态下发生什么问题   没有必要省钱  真的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吧,自己不好弄。实在想自己弄就大一号的丝锥重新攻丝,换大一号的螺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 汽车螺丝不能将就  改换换 该修修   谁也不知道快速状态下发生什么问题   没有必要省钱  真的   ...

所以不合适的螺丝都自己换了 钻车底下才发现 变速箱可不是上面的M12×65的螺丝少一个   下面还少4个 一个是挂架   M10*30  还有变速箱密封用的螺丝  M10*40 和 M10*55 因为螺丝是细牙的  所以估计工人弄丢了没补   就对角线拧了螺丝完事了  外面小修理厂真是糊弄啊

网友:
这个东西拆了车也能开 不会有危险 真的 现实中有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