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5修不充电和换电池

楼主(2019-05-23):
家人的小米5,充电有问题,经常充电没反应要插好几遍偶尔才行,电流还小,电池也不耐用了,半天就没电了,给他换个手机不愿意说只玩玩微信看下视频还能用要我修,拆开看看吧

背面贴了膜,吸盘吸不上给它撕了

这电池也是我以前换过的,手机服役几年了

拆开看下充电小板上一颗二极管爆了

手上有个坏了指纹的小板,可以拆件了

正常应该是这样子的

上刑具准备做鸡鸡移植手术

上焊油风枪380度,手术很成功,虽然歪了一点点,但不影响功能性

下面准备换电池

楼主:
电池是上次买的,2900mah左右,比原装的长点拆电池取保护板

耳极位置也不一样

焊好的样子

贴上双面胶

长了一点盖不上

一刀下去歪了,就这样吧

网友:
有个古董手机1+8G,不能充电,外挂个TP4056,现在当桌面时钟用

网友A:
纠正一下,那个不是电阻,是保护二极管。取掉不装也没事。

网友B:
偶感觉偶的眼神已经不支持这样的折腾了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那个不是电阻,是保护二极管。取掉不装也没事。

确实是个二极管,肉眼看不清,刚看了图片才看清

网友:
厉害,这都能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感觉偶的眼神已经不支持这样的折腾了
等牙膏ing

换个这类小件儿眼神不好也问题不大,风枪焊这个之类的没难度,自动复位,看大概其就行。关键是修掉点,接排线这类的活儿不服老就不行了,一看一片花 不过现在专业维修显微镜都是标配,基本上都是体视镜下工作,集成度越来越高 元件越来越小,水果x之类的双层bga板子都是专用夹具 分离模具 微型回流焊台,没专用设备快干不了活儿了~

网友:
新换的电芯也是3.8V的么?

网友:
还好给两刀就能放进去了

网友:
电池为什么不去买3300毫安时的三星电芯。。。

网友:
楼主好手艺,动手能力强。

网友C:
前几天我在二手鱼上蹲到一台体视显微镜,20-40两档变倍的,这几天看那些小的元件和线路终于不眼花了,建议你也蹲一台,修些小东西非常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在二手鱼上蹲到一台体视显微镜,20-40两档变倍的,这几天看那些小的元件和线路终于不眼花了,建议 ...

多少钱蹲的 感觉连续变倍的比两档的好些吧?打算买个连续变倍的 300-400左右咸鱼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蹲的 感觉连续变倍的比两档的好些吧?打算买个连续变倍的 300-400左右咸鱼能买到 ...

280包邮的那种,连续变倍的更贵,先把这个玩熟练了再换成连续变倍的。连续变倍的比较精密,先用定倍的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上次买的,2900mah左右,比原装的长点拆电池取保护板

耳极位置也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你风枪温度不准,我的安泰信正常吹这种板300足够了,380板直接爆掉。平时我调到380能点香烟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进步,折腾吧,朋友们!

网友:
风枪380度吹小元件,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这个电芯该不是米6的电芯吧?听说米6的电芯装米5上稍微大点,而且正负极和米5是反的,但是比米5耐用点

网友:
修手机的帖,竟然看不到,不提示 ,缘分,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