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lm317充电加装指示灯

楼主(2019-05-23):
如图,怎么加装充电指示灯,要给12.6v锂电充电,谢谢

网友A:
这种充电方式好吗?稳压型?

网友:
这个参数好像充不到12v:tongu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方式好吗?稳压型?

这个电路既恒压也恒流

网友B:
r3 r2节点串个几十k可调电阻接到三极管基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个10k左右电阻再串个led接到输入,调电位器在电池满电时刚刚熄灭即可

网友:
楼上200块大婶说的很清楚了,其实在Q1这再并一个三极管即可,集电极接限流电阻和led,R3的阻值是三极管的压降除以你希望的限流值。压降选0.6或者0.7v,搭着玩就随便选一个数值吧。工作的时候因为限流所以三极管开启,你并的那个三极管跟随Q1开启led亮,限流结束快充满了led慢慢熄灭。但是不如楼上200块大婶加可调电阻控制熄灭的那个电压来的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3 r2节点串个几十k可调电阻接到三极管基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个10k左右电阻再串个led接到输入,调电位 ...

你忘了收200块钱了,要不我帮您先收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忘了收200块钱了,要不我帮您先收着

抢生意的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 r2节点串个几十k可调电阻接到三极管基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个10k左右电阻再串个led接到输入,调电位 ...

在输出端加了一个二极管,电压调到4.2v,用一节3.8v的电池充电,电流就一点点,几ma,二极管5822,这个是怎么回事,去掉二极管,调好电压4.2v,是正常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输出端加了一个二极管,电压调到4.2v,用一节3.8v的电池充电,电流就一点点,几ma,二极管5822,这个是 ...

没明白你的意思,输出加二极管干啥?另外你不是用来给12v锂电充电吗

楼主:
万一停电,防止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输出加二极管干啥?另外你不是用来给12v锂电充电吗

万一停电,防止倒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一停电,防止倒灌

二极管有压降

楼主:
输出电压我在二极管上量的,应该对的呀,或者说怎么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我在二极管上量的,应该对的呀,或者说怎么量

加二极管电压反馈在二极管前,空载二极管压降大概只有0.3以下,你调输出到4.2,二极管前大概4.5,带载二极管压降0.7左右,输出就会降到3.8左右,而二极管前反馈不到电压跌落,不会补偿,扔维持4.5v左右,所以输出电流会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二极管电压反馈在二极管前,空载二极管压降大概只有0.3以下,你调输出到4.2,二极管前大概4.5,带载二极 ...

好的,谢谢,那就不加了

网友D:
现在解答个问题收200了吗?天哪,欠账太多了,都不敢问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解答个问题收200了吗?天哪,欠账太多了,都不敢问问题了。

,没有,坛友瞎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 r2节点串个几十k可调电阻接到三极管基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个10k左右电阻再串个led接到输入,调电位 ...

我帮您 把那两百收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