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美国 dbx 1231 舞台均衡器拆解 附官方资料

楼主(2019-05-23):
1231双通道31-Band均衡器

这机器已经很多年了,但目前还有新品卖,
官网售价399美元

天猫卖3000(淘宝或闲鱼则只需几百元)

The dbx® 12 Series were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ost demanding sound reinforcement environments, while offering the simplicity of straightforward controls. The 1231 provides standard features like dual-channels, 31 1/3 octave bands, ISO frequency centers, +/- 12 dB input gain range, and switchable 40Hz/18 dB per octave low-cut filters, but also includes other insightful features. These include 45 mm faders; selectable +/-6dB or +/-15dB boost/cut range for precise gain adjustments; XLR, barrier strip, and 1/4'' TRS connectors for installation ease; balanced inputs and outputs for quiet operation; and chassis/signal ground lift capabilities for quick hum isolation. The visionary design of the dbx 12 Series makes your job easier.

dbx®12系列设计用于满足最苛刻的声音增强环境的需求,同时提供简单的直接控制。 1231提供了标准的功能,如双通道,31 1/3倍频程带,ISO频率中心,+ / - 12 dB输入增益范围,并可切换的40 hz /每八度18分贝低胸过滤器,还包括其他的特性。 这些包括45毫米的投篮; 选择+ / 6 db或+ / -15分贝增加/减少范围精确增益调整; XLR阻隔带,1/4 " TRS连接器安装方便; 安静的平衡输入和输出操作; 和底盘/信号快速哼隔离地面提升能力。 dbx 12系列的有远见的设计使您的工作更加轻松。

The dbx 12 Series Equalizers were precision engineered to provide years of maintenance-free operation in any application. The magnetically isolated transformer, electronically balanced/unbalanced inputs and servo balanced/unbalanced outputs, RF-filtered inputs and outputs, and power-off hard-wire relay bypass with 2 second power up delay were steps our engineers took to ensure compatibility for all installations. Only the best components were utilized, yielding a 10Hz to 50kHz frequency response, greater than 90dB SNR (ref +4dBu), less than 0.005% THD +Noise (1kHz at +4dBu), and interchannel crosstalk of less than -80dB from 20Hz to 20kHz. All this attention to detail is contained in a 3U steel/aluminum chassis.

dbx 12系列均衡器精密工程提供年免费维修操作的任何应用程序。 磁隔离变压器、电子平衡/不平衡输入和伺服平衡不平衡输出,RF-filtered输入和输出,断电实线与2秒启动延时继电器绕过步骤我们的工程师把所有设施,以确保兼容性。 只有最好的组件是利用,产生10赫兹至50 khz的频率响应,大于90分贝信噪比(ref + 4 dbu),低于0.005% (THD +噪声(1 khz + 4 dbu)和信道间的串扰的小于-80分贝20 hz 20 khz。 所有这些关注细节都包含在一个3 u钢/铝底盘。

  • Features
    • Switchable boost/cut ranges of ±6 or ±15 dB
    • Electronically balanced/unbalanced inputs
    • Servo balanced/unbalanced outputs
    • RF filtered inputs and outputs
    • XLR, Barrier Strip, and 1/4" TRS connectors
    • -12dB/+12dB input gain range
    • 18dB/octave 40Hz Bessel low-cut filter
    • Chassis/signal ground lift capability
    • Internal power supply transformer
    • Power-off hardwire relay bypass with 2-second power-up delay

Documentation

Specifications
Input Connectors
1/4" TRS, female XLR (pin 2 hot), and barrier terminal strip
Input Type
Electronically balanced/unbalanced, RF filtered
Input Impedance
Balanced 40 kOhm, unbalanced 20 kOhm
Max Input
>+21dBu balanced or unbalanced
CMRR
>40dB, typically >55dB at 1kHz
Output Connectors
1/4" TRS, male XLR (pin 2 hot), and barrier terminal strip
Output Type
Impedance-balanced/unbalanced, RF filtered
Output Impedance
Balanced 200 ohm, unbalanced 100 ohm
Max Output
>+21dBu balanced/unbalanced into 2 kOhm or greater; >+18dBm balanced/unbalanced (into 600 ohm)
Bandwidth
20Hz to 20kHz, +0.5/-1dB
Frequency Response
<10Hz to >50kHz, +0.5/-3dB; +/-15dB range; +/-6dB range
Dynamic Range
109dB; 115dB
Signal to Noise Ratio
90dB, 97dB
THD+Noise
<0.005%
Interchannel Crosstalk
<-80db, 20Hz to 20kHz
Bypass Switch
Bypasses the graphic equalizer section in the signal path
Low cut Switch
(recessed) Activates the 40Hz 18dB/octave Bessel high-pass filter
Range Switch
(recessed) Selects either +/- 6dB or +/- 15dB slider boost/cut range
I/O Meter
4-LED bar graph (Green, Green, Yellow, Red) at -10, 0, +10, and +18dBu
Indicators
EQ Bypass (Red); Clip (Red); Low Cut (Red); +/-6dB (Yellow); +/-15dB (Red)
Operating Voltage
100VAC 50/60Hz; 120VAC 60Hz; 230VAC 50/60Hz
Power Consumption
24W
Power Connector
IEC receptacle
Dimensions
5.25" H X 19" W X 7.9" D (13.4cm x 48.3cm x 20.1cm)
Unit Weight
10.6 lbs.
Shipping Weight
11.6 lbs.

楼主:
实物拍摄

和我们平时常见的家用均衡不太一样
它采用19寸机柜式安装机箱,厚度3U;
没有花俏的频谱指示灯或VFD屏幕,毕竟定位不是家用,所以它的可调级别达到双声道31级

面板全是电位器

两个旋钮电位器和几个开关按钮

上下两层滑动式电位器

上下各31个,一共62个

后面板

参数

电源线采用D型可插拔设计,电源开关设计在后面非常不方便

ID接口,都是舞台专用的卡农接口,没有家用常见的莲花接口

楼主:
拆解图赏

拆下顶盖,几块养眼的电路板和分立元件展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器的两个声道是完全独立互不相干的,只有电源开关是共用
上层为一个声道,下层为一个声道,两个声道元件布局完全一样

两个双路变压器,
变压器外加了一个金属罩,避免电磁干扰电路而产生电流声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机器本来也就2声道,所以用一个双路变压器就足够了,这里一个声道就用了一个双路变压器

透过缝隙隐约可以看到输出电压为2x21.9V

IO小板

供电部分,一个声道也是采用双电压供电设计

稳压管固定的比较扎实

稳压管分别为7815和7915,它们搭配组合成正15V和负15V双电压

这里一颗NE5532双运放负责输入信号,全部采用5色环精密电阻

白色的是个继电器,估计是延时输出避免给喇叭造成冲击

这里一颗NE5532双运放负责输出信号,

通过排线连接音调板

音调板同样采用上下两层设计,双声道完全独立分离

几个小按钮开关和旋钮电位器

JRC4560D运放,据说是4558的升级版,效果比4558更好?

这里出现一个比较伶仃的MC33078运放

这里的是TL074四路运放,一台机器用了四种运放,也是比较罕见的设计。

往后面一排都是JRC4560运放了

上下两层都是一样的,随便拍几张看看吧

最后附上官方介绍连接https://dbxpro.com/en/products/1231#specifications

网友:
现在用的不多了 这东西

网友:
东西不错,不过家用好像也用不上

网友:
这鬼东西贵在高精度的电阻电容上

网友:
电阻可不是高精度的,就是1%的金属膜电阻
这地方用精密电阻完全没用啊

网友:
频率点分的很细。不愧是专业均衡器。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还要配合频谱仪,到现场调整?

网友:
谢谢分享。。。。。好高级的鸡鸡。。。。。。可以开舞厅了。。。。

网友A:
现在是该用数字技术了

网友B:
用料确实不错。虽然没莲花头,但是有大两芯啊,话筒不就是这种吗?

网友:
这个调好就不动了,还是经常要调的?

网友:
看元件排列的跟朝鲜大阅兵的队列似的,整齐划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该用数字技术了

数字系统这个基本就没单独硬件了,各种传统的音频周边设备功能一般都是在台子或者后级以软件形式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料确实不错。虽然没莲花头,但是有大两芯啊,话筒不就是这种吗?

那个“话筒头”正名叫做卡农头,专业设备基本都有这种接口。莲花头属于非平衡传输,抗干扰比平衡传输要差不少。专业设备应优先选用卡农口做平衡连接,大二环、莲花、平/非转换只能近距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话筒头”正名叫做卡农头,专业设备基本都有这种接口。莲花头属于非平衡传输,抗干扰比平衡传输要差 ...

我觉得莲花头和卡农头在抗干扰方面上区别不大,在于线材上是否用屏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莲花头和卡农头在抗干扰方面上区别不大,在于线材上是否用屏蔽

莲花和卡农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阻抗   也就是传输距离的问题   莲花10米顶天了   卡农80米几乎信号无衰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莲花和卡农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阻抗   也就是传输距离的问题   莲花10米顶天了   卡农80米几乎信号无衰减的 ...

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差别,内部电路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插头形状不一样,传输距离取决于导线材质和粗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差别,内部电路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插头形状不一样,传输距离取决于导线材质和粗细。 ...

区别在于平衡传输与不平衡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