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个元件为尚朋堂US1桌面风扇增加长按关机功能

楼主(2019-05-23):
没看错。就3个元件,就是如此简单!
1M电阻,1uF电容,Nmos。
先把单片机的8pin接地挑起悬空,然后按下图更改,
Nmos的D接单片机8pin,S接GND。 GS间接1uF电容,G通过1M电阻到单片机4pin(也就是按键)。

效果:
原始功能不变,4档切换,在任意档位长按按键2秒左右,指示灯亮度变低,风扇速度略变慢,此时松开按键,风扇直接关机。
原理:
静态下,电池电源通过10K上拉单片机4pin。在到增加的元件 1M电阻把1uF电容电平拉高,Nmos导通,单片机供电。
当单击按键时单片机工作切换挡位,因为有1M电阻存在,所以1uf两端的电平不会很快被拉低,单片机可以在单击按键时继续工作。
当长按按键时,1uF电容通过1M电阻和开关接地释放电压,Nmos截止,单片机失电后复位,松开按键后即实现风扇停止工作。

(1uF、1M 大概是2秒左右,可根据自己情况,比如用 0.1uf、10M 网络来实现2秒,不过不建议用太小的电容)

另外楼下20#有XD要增加一个独立微动按键来实现按键关机。
可以充分利用板载的大集成锂保芯片。
供电脚对BAT-(不是GND哦,对GND会造成锂保锁死,对BAT-不会锁死)接一个微动按键,就可以在单击按键时实现关机功能。
因为锂保供电是通过一个100欧电阻的。所以单击按键时会有一个最大不超过42ma的瞬时耗电。不过完全可以忽略。

以上利用锂保的改法因为充电芯片是接在锂保之后的,所以在充电时并不能有效关闭单片机供电。
可以用长按关机的电路基础上直接引出Nmos  G 对地接一个微动开关,实现独立单键关机。

两种改法可以并存互不影响。
另外他还需要档微风,可以修改升压采样网络的下端电阻,47k是1档。改大电阻就可以让1档升压变低,实现微风档。
不过因为其他几个挡位是该挡位之前的所有下端电阻并联。所以改变1档电阻会同时影响其他挡位的电压。
按自己需求修改吧。电压计算公式就是标准公式没什么稀奇的。

还有也可以使用切断正极的方式来实现长按关机,相对Nmos断负极来说应用范围更广也更可靠。
电路基本上就是第一张图内的。多加一个1M和Pmos。

我用一个其他的类似风扇修改了下,没什么问题(GIF动图)

以下两张借坛友的图:

坛友们的相关改造:

尚朋堂us1小改,双锂电+小夜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19
尚朋堂US1; 很大的充电风扇,升级波斯顿5300动力Li 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24
尚朋堂us1风扇到了,日常改双锂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66
爱淘优惠购买的尚朋堂US1充电无刷小台扇到货。拆机改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834
3个元件为尚朋堂US1风扇增加 长按关机 功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02
尚朋堂桌面风扇增加续航能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29
跟风撸的尚朋堂锂电充电风扇,改USB充电口加电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636
举一反三DIY:3个元件为万用表加装延时关机功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7099
来个不一样的尚朋堂风扇改造,LG3350*2+TYPE-C+TP5100快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275
尚朋堂充电小风扇,增加一键关机及调整风速详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41
尚朋堂US1桌面风扇各档风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523
白色尚朋堂US1桌面USB直流风扇拆解并增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43
尚朋堂USB风扇爆改10000MA电池,续航超一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96
今天刚到货的尚朋堂UBS小风扇 拆看无刷电机真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44

网友A:
电路没画全,4脚上接开关吗?

网友:
真是及时雨啊,前两天还有会员碎碎念哪位高手能改长按关机呢

网友:
这么多改的大神····,我去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画全,4脚上接开关吗?

只改电路,不关按键什么事情,改后,按键长按出现隐藏功能—关机

网友:
这电扇这么招喜欢, 看来又要掀起一波玩电扇的狂潮了
好像是从c6那接地?

网友B:
前排占楼围观
数码之家的精华水准急剧下滑?

网友:
改得巧妙,虽然偶没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排占楼围观
数码之家的精华水准急剧下滑?

楼主创意不错,但是讲解不太详细,建议楼主既然得了精华,就在详细讲解一下diy过程,不然在某种角度上这个精华还是不够完美的!

网友:
好办法,等有空来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排占楼围观
数码之家的精华水准急剧下滑?

好久没见大佬发新作了,啥时候来一帖啊

网友:
这个零件放哪儿啊

网友:
改得巧妙,偶没撸啊

网友:
手残党想想还是算了  大神牛逼  你说的什么我也不懂

网友C:
616白光那种mos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616白光那种mos行不?

616用的是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616白光那种mos行不?

手机锂电池保护板上应该有一个

网友:
简单粗暴 直接电池串联微动

网友:
电容大一点吧。我做过几个,电容小了元件漏电流影响太大。
估计楼主用的元件质量比较好。

我最后用1210的100uF电容,电阻几十K就可以达到秒级延时,元件的漏电流最大也要小2个数量级,影响较小。

网友:
这个真不错,楼主厉害啊,解决了大家的困扰。 不过还要以下问题,请解答一下,谢谢

1、因为手头没有那些原件,另外两秒关机还是有点麻烦,想改成增加一个按键关机,怎样处理,不知道那两个焊点链接一下,会关机,比如集成电路第几胶对地链接一下就关机了。这样我增加一个按键关机更加方便,不过一直不知道那个脚有这个关机功能,另外看到楼上有个人用微动串联到电源上面也行,但是没有按键漂亮。

2、这个风扇最低档有时候也觉得噪音大,能不能改变哪一个电阻,或者改动哪一个器件,增加微风档。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