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帮坛友DIY的移动电源和12V电池组

楼主(2019-05-23):
        帮坛友DIY的移动电源和12V电池组         坛里朋友在我这买的电池,让我帮忙点焊好,一个是移动电源,8个三洋3400,移动电源的套件TB买的,做好的时候测试都没问题,结果发过去之后电量显示不准,一直都是0%,后来听客服说用小电流的充电器去充电,过几天恢复正常。在这也感谢坛友的信任,出了问题没有责怪,很理性的交换了意见。
         另外一个12V电池组是音箱用的,BOSE的一个桌面音箱(应该是吧)用电池供电没有底噪,DIY了一个,买了三个盒子,用掉一下还有两个,装了个DC5.5/2.1的母座。其它的就要看坛友后期改造了。可惜我提供的保护板电流小了(坛友原来提供的参数是最大不超过2A电流,我的保护板3A持续),结果音箱开机电流比较大,(估计5-10A瞬间)所以保护板容易保护了,坛友自行另购大电流的保护板了。

网友A:
音箱开机电流大是因为里面有大水塘,实际工作电流有限,换保护板不值得,改软启动比较好。

网友B:
楼主是卖电池的?有电动工具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开机电流大是因为里面有大水塘,实际工作电流有限,换保护板不值得,改软启动比较好。 ...

厉害厉害,那个坛友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不懂怎么软启动,一般来说还是直接换保护板来得直接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卖电池的?有电动工具的电池吗?

我卖的基本都是拆机电芯,没用过的那种电池组。动力电现在只有1500的三洋粉红头,可能叫半动力吧,因为放电没到20A以上。

网友:
搞一个48V的移动电源,配充电器,有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