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朋友送的飞利浦音频接收器,可以改造一下做功放之类的吗

楼主(2019-05-23):
朋友送的,有什么用啊,请大神赐教谢谢您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不像代工或者山上的。

楼主:
有什么用啊,可以改造一下吗

网友:
主要是一个电源+功放,带无线接收功能(无线、蓝牙等),一般用于家庭影院的低音炮做无线连接。

网友:
2.4G的发射和接收,方盒子是接收器和数字功放,小盒子是发射器接口是专用的,只支持飞利浦部分有这个接口的功能。

楼主:
可以自己改造一下吗

网友A:
接收板上 找到音频输出  应该可以改的。

楼主:
怎样才能改啊,求教一下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A:
接收板上 找到音频输出  应该可以改的。

我也有一个 手机蓝牙可以看到就是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