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块AMD785G主板这样故障,下一步如何处理。

楼主(2019-05-23):
故事是这样的。
因为升级,多了块盈通A785G蓝派,为了安装OPNSense19.1,试过N次U盘grub4dos+ISO,总是可以引导,但加载到最后提示错误,无法load device(),用U盘制作也不行,量产为光驱进行安装也不行,重新下载官方IMG文件引导也不行,还是那个提示。最后干脆刻盘启动,加载到一半黑屏死机,按RESET都没用,只能拔电源线了事。中间,直接拔电源线N次,最后在刻盘启动时,也是直接拔线,在重新插入电源线瞬间,喀啦比较大声,按POWER启动,在板诊断灯显示为88,就球了。只好上网抱脚,得到这样的结果。请教,下一步如何处理,会是什么问题。

点开是高清图,更清楚。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问题?

谢了,不是。而且不插内存,也不是跳88,及得到上述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不是。而且不插内存,也不是跳88,及得到上述测量结果。

内存部分损坏的话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B:
88很后期的代码了,从易到难,先清空cm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8很后期的代码了,从易到难,先清空cmos试试。

也有可能上电就是88,88跟NO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上电就是88,88跟NO差不多

上电就88的话,考虑重新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88的话,考虑重新刷BIOS

已经刷了没用,才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刷了没用,才测的。

是不是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刷坏了?

没有,用编程器刷的,刷完检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编程器刷的,刷完检验。

可能刷坏了。你是不是直接把网站下载的BIOS包用编程器刷进去了?那样有可能会损坏BIOS的。

网友:
硬件就是贵在折腾,折腾才有进步

网友:
感觉是bios设置问题,sata硬盘的吗,改改模式试试。

网友:
我一块盈通A785G双倍铜主板被我CPU电源插座插错连AMD240一起烧掉,这货太老了,还是升级电脑吧,I54590+主板700多,再加一块固态,这电脑在战5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