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开机画面闪一下后黑屏

楼主(2019-05-23):
老哥们  我又来求助了
lg32mb25vq,无信号时可以一直亮屏,开机时bios画面 windows启动画面,但都是闪一下就黑屏了。
因为能亮屏并且能看到画面,所以之前判断逻辑板跟背光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觉得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出了问题。但是我先后在不同的店铺买过两块板子换上去还是同样的问题,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请教下老哥们还有没有救一下的必要

网友:
换了电源板 还是一样那基本可以确定是AD板或者灯条了

网友A:
基本是背光保护了。

灯条坏的话,是直接不亮,或有暗斑。

能亮一下,说明有灯珠短路导致输出电压不符,后电流太小,输出电压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背光保护了。

灯条坏的话,是直接不亮,或有暗斑。

那我去再试一下  多谢指点

网友:
跟我这个差不多,亮几秒就黑,用电筒照还能看到画面,拆开还能看到灯管在一闪一闪发出嗒嗒嗒的声音

网友:
不出意外应该是灯管老化,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f573db8ea0116c175f0e48a9.html  供参考 我自己宏基的按帖子修好了